大功率单12V矿电维修:电三原的AP288和神马电源的P3-12-2100-V1

楼主(2020-05-23):
感谢坛友:@大锤子的赠送!
    以前没修过大功率矿电,本来是为了维修有个参照多要了一个,收到是不一样的,那就一个个修吧。
    说明:修理过程串有200W灯泡。坛友的贴子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ra=page%3D1&page=1
    一:电三原的AP288维修过程。
    @大锤子已发过了这个的拆机,故障现象也有视频。串灯泡启动有规律的亮灭。

之前有修理焊接过的痕迹

灯泡能不停亮灭,高压端没有短路,保险完好。测高压电容有300V左右的摆动电压,应该是电源在不停的启动和保护。检查低压电路,发现12V输出短路。

拆低压整流散热片

双路各四个MOS的同步整流,TEA1995 同步整流驱动,TPH1R204PL整流MOS管。万用表测右侧4颗MOS有短路。

这玩意真的难拆啊,850热风枪和90W的942烙铁单独拿它都没辙,热风枪都把PCB烧一块黑了。不得已一手热风枪一手烙铁才勉强拆下来还坏了一个焊盘。拆一个测一个,拆了2个短路消失。

下岗元件

等快递到,借朋友的205H焊回去

测试正常,复原。
楼下继续。。。。。。

楼主:
二:神马电源P3-12-2100
       故障现象:保险炸飞和四个功率MOS中的两个炸裂。
       拆除后高压测仍然短路,测得PFC  MOS击穿,继续测整流桥到高压滤波电容短路,检查PFC保护二极管击穿。全部替换后正常。

两边各6个MOS做同步整流

直径一样,高了2mm容量大了一半

UCC3895

ICE3PCS01G主动PFC

没合适的保险管,6*30的套热缩管临时用

原来的GBU408剪了中间两脚当保护,现在用10A10替

下岗元件亮个相

楼下继续。。。。。。

楼主:
上面修是修好了,进行一下大功率测试咯。

上次被换下的汽车起动机,我怀疑是好的就拿回来,一直没法测,1200W哦
这玩意电流很大,曾经用33A12V的开关电源试过,拿它没辙启动继电器都没搞定。
搭建电路,一个负责启动继电器,一个负责电机

停止状态

先启动继电器加电,正常

一起开始,高速旋转,正常

TNND,明天找修理厂去!
谢谢观赏!完

网友A:
我有个电脑电源,有不定时自动重启问题还有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电脑电源,有不定时自动重启问题还有救没

不定时自动重启比较麻烦,检查起来又都是正常的。
简单点先放大镜看看有没有焊点开裂、虚焊等,再查查有没有IC电压值工作在临界点,还有查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定时自动重启比较麻烦,检查起来又都是正常的。
简单点先放大镜看看有没有焊点开裂、虚焊等,再查查有 ...

电容看过没有鼓包的,有时间看看别的,感谢!

网友:
厉害厉害,没想到是输出整流挂了,不过那么大电流长时间负荷发热大,挂的也快,学到了,这就去修几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看过没有鼓包的,有时间看看别的,感谢!

注意一些离热源近的小电解,不鼓包但已没容量了

网友:
我也要了两个,最近没时间等有时间了再折腾

网友:
用料都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2020-08-06):
有没有研究过电三原的AP302

网友:
能不能搞定I2C通信12-14V大功率调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