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盏红外感应灯的制作

楼主(2020-05-23):
一盏红外感应灯的制作

00.手里有一只多年前不知买什么东西带来的红外感应模块,没找到用的地方,一直闲置。
今天就用它做核心部件制作一盏红外感应灯。方案是直接使用交流电,输出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通用的LED灯泡。

01.这是一个老式的球形灯,玻璃的球形灯罩早就坏掉了,还剩这个底座。已经清洗过,表面是泛黄,不是脏东西。

02.底座正中装有灯头,红外感应模块传感器要避免被自己控制的灯直接照射到,正好可在侧面开孔安装,背面空间可以安装其它部件。

03.感应灯的主角,HC-SR501红外感应模块。因为要安装到底座中,先测量各部分尺寸。

03-1.

03-1.

03-2.

03-2.

04.考虑好要安装模块的位置,画线加工。

04.

04.

05.手钻上去才知道,底座的材料是酚醛树脂,也就是电木,是早些年普遍使用的电工材料,常见于灯头灯座开关插座等产品上。
这种材料又硬又脆,在加工前后空间的隔断时用力过猛造成碎裂,好在还不影响使用,就是不好看。

05.

05.

06.用手钻加工大致的轮廓后用锉刀慢慢加工到需要的形状。

06.

06.

07.在底面看模块基本就是这样安装(因为没固定,还没到位)。

07.

07.

08.在正面看模块的位置。因为碎裂不是很好看,一点小遗憾。
模块的这个位置刚刚好,一方面可以避免自身控制的照明灯直射透镜,一方面用于调节灵敏度和延迟时间的电位器正好露在正面。

08.

08.

09.下面介绍红外感应模块及其改造。
模块正面,只有一颗红外传感器。据介绍,传感器为双元结构,X轴方向灵敏度高于Y轴方向。

09.

09.

10.模块背面,上面两个电位器左侧的是延时时间调节(3-300s),右侧的是灵敏度调节(3-7m);
右上角的三个焊盘,中间焊盘连接L为非连续触发模式,现在是直接印刷连线至H焊盘,为默认的连续触发模式;
左下侧7133为3.3V稳压器,为模块提供3.3V电源的,输入具标称可达3.6-20VDC,静态电流小于50uA;
BISS0001为最常见的红外感应专用处理芯片;底部的黄色排针为外接电源和输出接口;
另外RT焊盘为温度传感器接口,用于补偿因温度变化引起的灵敏度变化,RL焊盘为光敏电阻接口,用于环境亮度高于某值时停止感应工作模式。
模块的OUT就是经右下的那个152电阻后的BISS0001的Pin2,有触发时输出供电电源相当的高电平(3.3V),驱动能力有限,需要加一级缓冲。

10.

10.

11.为能驱动继电器添加的SS8050,发射极E位置钻一小孔,正好另一面该位置为覆铜地,挂掉防护漆焊接。
拆掉原来的152电阻,用一只332电阻立起来焊接到连接BISS0001-Pin2的电阻焊盘上,电阻另一端焊接在SS8050的中间脚(基极B),
SS8050的集电极C焊接在连接输出OUT的焊盘上。想法挺好,只是PCB质量较差,矫正三极管位置时原来电阻的两个焊盘都掉了。
勉强再焊接上,测试导通还正常,先这么用。这是设计和制作中常遇到的问题,需要注意。
一只贴片的1N4148负极焊接在VCC焊盘上,正极焊接在输出OUT焊盘上,作为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
再补上一只光敏电阻,按手册推荐使用亮阻50-100K,暗阻大于5M的GL5539型的光敏电阻。

11.

11.

12.模块正常工作需要一个低压直流电源,增加的继电器也需要直流电源驱动。模块自身的功耗很低,继电器也用不了几十毫安的电流。
能见到的电源适配器基本都能胜任,但还是以低静态功耗,高可靠性为好。在一堆电源适配器中选来选去选中了这只NOKIA AC-3C。
NOKIA AC-3C标称输出能力5V350mADC。继电器线圈驱动电压需要根据采用电源的输出电压选用匹配的。
这两张照片是补拍的,电路板已经做过为适应安装到圆形底座内的形状加工。下面的照片可以看到它原来的形状。

12.

12.

13.电源板上原件(主要是那个开关变压器)高出底座底圆平面约1mm,需要降低。再就是电路板形状不是适应底座的圆弧状,需要加工。

13.

13.

14.变压器拆下来,塑制骨架撑脚锉掉约2mm。用烙铁将引脚上的线圈引线尽量向根部贴合。

14.

14.

15.变压器焊回电路板。电路板的形状按照底座内的圆弧形状用锉刀加工。因为去掉了一部分,有两个元件的位置需要做变动。
一是一只1N4007整流管,在原连接铜箔另一位置钻一孔,换用一只长引脚1N4007跨接。二是交流入口的一只20ohm保险电阻,也是在原连接铜箔的另一位置钻孔,
另换一只长引脚的20ohm碳膜电阻焊接(图中还没表现出来),这只电阻后来引出一些问题,一会说到。

15.

15.

16.这就是加工好的电源板,整个电路板的高度正好控制在底圆平面以内。加工好以后的电源实测输出空载时电压7.13VDC,电流0.35mAAC。
单独连接红外模块时电源输出电压6.6VDC,电流0.5mAAC。手中正好有一只JZC-22F的6VDC继电器,厚度也刚刚好,就用它了。比选用5V继电器更合理一些。

16.

16.

17.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各一组,正好可以接两个指示灯在不安装灯泡时观察工作状态。实际使用上指示灯意义不大。
这是一只5mm共阳极高亮红+翠绿LED。这种LED与传统的红绿单色普亮LED不同,用在220V交流电源里必须反向保护,否则必坏。两只1N4007反向并联在LED上。
因为就是一个简单的切换,两个颜色的LED共用一支限流电阻。就是这一想法,又引出许多麻烦,后面会讲到。
一只200K(LED为高亮管,200K都有些小)电阻焊接在共阳极上,套上热缩管。

17.

17.

18.再找一只2位的压接式电源端子,好了,需要的材料基本齐了。反复考量后确定零部件的布局。能用螺钉固定的电源板,接线端子,模块,以及LED开孔。
灯座表面用细砂纸打磨了一遍,恢复了白瓷般的感觉,裂纹忽略掉。

18.

18.

19.下面就是用合适粗细长短的导线将各部件按预计的关系连接起来。暂时没装灯头,上电测试,与预期的完全一样。
上电后因为我就在附近,继电器马上吸合,R-LED亮起,如果我一直在动,则继电器一直保持吸合,直到你不动后延迟一段时间继电器释放,G-LED亮起。
如果较亮的光照射在透镜上则模块停止红外相应,因没有测试亮度的设备,没定量测试到底多亮时停止响应。
调节延时电位器,延时时间可在约2s-350s之间变化。灵敏度没调节测试,就在原来默认的约中间位置,室内范围的距离都可以响应。

19.

19.

20.满以为大功告成,装上灯头,将还在自由状态的继电器和LED用热熔胶固定。

20.

20.

21.全方位拍照,为这个帖子准备素材。

21-1.

21-1.

21-2.

21-2.

21-3.

21-3.

21-4.

21-4.

22.然而,在安装上一只5WLED灯泡做实际工作状态测试时问题出现了。
首先,用于状态指示用的LED闪动了一下后就熄灭了,但LED灯泡亮着,并且延时时间到后可以熄灭。LED的保护已经到位了,还这么容易坏,可能是个体质量问题?
将已经热熔胶固定的LED很费劲的才拆下,剥开热缩管,拆下LED,检查两只1N4007没问题,LED的管芯有些发黑,测试已经断路,肯定是坏掉了。
更换一只同型号LED,按照之前的制作方法再重新焊接1N4007,封好,重新粘回原位。没安装LED灯泡,上电,状态完全正常。
安上LED灯泡,再上电,好像听到继电器抖动了几下,LED又是闪几下不亮了。
这说明LED的损坏好像与LED灯泡相关,是不是这只LED灯泡是阻容驱动的?继电器跳动的时候灯泡里的电容电压叠加在LED上了?
再次拆下LED,更换,先不热熔固定。换一只确定是恒流驱动的LED灯泡测试,上电,还是听到类似继电器抖动或打火的声音后LED熄灭。
是不是LED的保护还是有欠缺?1N4007只有反向保护作用,用稳压管反向并在LED上是不是对正反向都有保护?找两只12V稳压管,替换下两只1N4007,
再次测试,LED再次损坏。这就奇怪了。这个批次的LED有问题?已经在其它地方用过一些了没发现问题啊?
换用一种共阴LED,还是1N4007保护,公用一个限流电阻,上电,发现另一现象,绿色和红色LED管芯同时亮起,但继电器明明听到有跳动啊。
还有,我在考虑怎么处理问题时好长时间没动位置,发现LED灯泡好像已经过了延时时间还没熄灭。继电器坏了?
没有别的思路了,拆。又费了好大的劲将继电器拆下,新粘上的胶还是非常结实的。拆开继电器检查线圈,触点,动作机构没发现任何异常。
再上电,听到几声“啪啪”的打火声,LED已经不亮了,反复插拔几次插头发现电源板的交流引线附近有打火现象,绝缘又出问题了?
检查附近原件和导线,未见异常,将那个引脚较长的1N4007用热缩管套上,更换了一只4.7uF400V电容,再试还是有打火现象。
测试后换的那只交流入口20ohm电阻发现已经断路,更换一只同样的碳膜20ohm电阻,打火现象消失。
这么简单的控制电路,竟出现这样匪夷所思的问题,想不懂。
还是老老实实的把电路图画出来吧。一边画着图一边就搞懂了为什么指示用LED上电就坏的原因。
这是最开始采用的电路。

22.

22.

23.调试过程中LED指示部分用过的电路。
由图可见,如果不安装照明用LED灯泡,指示用LED会正常随着继电器的切换而正常工作。而当安装了照明用LED灯泡后情况就有变化了。
图中分析的是一个半周的电流流向,另一个半周流经指示用LED的另一个管芯,无论哪种情形,都有通过照明LED灯泡的电流流经指示用LED,
如果指示用LED足够强劲,这几种情形都会看到两个管芯同时发光。但指示用LED设计承载电流没那么大,所以在上电初期就会损坏。
但指示用LED损坏后(一定是烧断),并不影响照明LED灯泡的亮灭切换。
而采用稳压管做保护的电路,因为稳压管的承载能力较大,所以会出现无论继电器触点在哪边照明LED灯泡都会亮着的情况。
所以,用双色LED以这种模式做指示不能共用一个限流电阻,两个管芯必须各自用各自的限流电阻。
用两只204电阻分别串入红绿管芯的阴极,问题解决。但在测试过程中又发现在20ohm电阻附近有打火现象,检测发现电阻又断了。
分析应该是该种电阻碳膜间隙过小,烧断后电阻会在碳膜间隙跳火。拆掉电阻,更换一只带引脚玻璃管的1A保险管,没再出现打火现象。

23.

23.

24.最终采用的电路见下图。

24.

24.

25.放在桌面上实际测试了一天,工作完全正常了。安装到卫生间的墙面上,传感器方向朝下,经过实际使用感觉确实很方便。
实际的灵敏度和延迟时间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定。

25.

25.

26.第一次这么仔细地使用红外感应传感器,搞懂了红外传感器工作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有红外热源,二是在有效距离内红外热源必须有移动,
而且移动的方向相对于传感器平面的X方向Y方向的触发灵敏度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外壳成色拉后腿,喷漆处理一下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放了几年了

网友:
这么详细的帖子怎么就没人捧个场鼓励下呢~~~

网友:
说肯详细,学习了。红外感应模块不带继电器再加双色工作指示,有点复复杂,用红外感应开关模块直接接灯就无这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成色拉后腿,喷漆处理一下吧

确实想处理一下了,如果不是坏了那一块。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只是没加指示灯。

网友B:
我看到继电器的120v7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继电器的120v7A的

7ADC 24V和7AAC 120V标注的是继电器触点的负载能力。

网友C:
厉害,学习了,用充电宝做电源,5V小灯做灯源,移动就很好了,我想按这做个,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学习了,用充电宝做电源,5V小灯做灯源,移动就很好了,我想按这做个,求指点。 ...

指点不敢说,共同学习。

网友:
手上搞了有快10个红外模块,一直想弄感应灯。大半年了,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