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福特嘉年华后备箱加装电源接口(点烟口+USB QC3.0)

楼主(2020-05-23):
注意,改装有风险,切莫轻易模仿,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一切后果自负。

又是因为疫情期间闲得慌没事找事干,哪都去不了,所以又拿车子开刀

鉴于车子后排没有电源接口,后排乘客手机充电不方便;
加上也想在后面装一个行车记录仪方便取电,所以这次决定给后排加装取电插口

因为两厢车的后备箱都是和后排连通的,于是就直接在后备箱加装电源模块了
这块是后备箱内部右侧的内饰板,也就是后备箱照明灯这一块,
拆下这块内饰板有一定难度,需要拆下它上面两块内饰板,而且因为上面那两块内饰板弧度较大,卡扣比较难拆,所以过程都忘记拍照了

这里有两个大方孔的地方内部有很大空间(安全带卷轴区域,注意不要阻碍安全带运作)

可以容纳电源模块

找到合适位置后
开始找零件开工了

这是电脑主板拆下的USB插座,质量很好
但是想办法固定是一大难题,之前在中控暗格加装时用的AB胶固定不太满意,这次就用螺母焊接在上面吧

只焊接一个的话,螺丝影响USB头插入,所以要叠焊接两个以加大间隙距离

两边都是一样操作

找一块塑料板,这是以前剩下的5mm亚克力板,强度厚度都比较合适,锯到合适的大小

给内饰板打孔,
其实车上的改动不大,也就这里需要打孔而已,尽量减少原车件的破坏

给亚克力板也打孔,攻丝

用4mm的丝锥

装到内饰板上并装好螺丝

在亚克力板上打孔

先是点烟器取电口

开孔器大小根据采购的点烟器取电口大小决定

开好孔稍微做一下简单的处理,清理毛刺等

装上点烟器取电口

注意,点烟器取电口和普通的取电口是不一样的,点烟器是均属外壳,内部是陶瓷等耐高温材料,普通的取电口只能取电而不能当点烟器取电口使用
虽然不吸烟,但是选择点烟器取电口的好处的可以插一些大电流的设备,耐高温相对安全可靠

然后给USB开孔,画线定位

用小钻嘴打孔

只可惜边上还是掉了一小块

锉刀打磨平整

再给螺丝口打孔

点烟器取电口拧上螺丝套固定

USB口也上螺丝固定

焊接好QC3.0充电模块,取电用多股2x0.75mm的家用电缆,连接到原车的点烟取电口上,线路必须焊接好,不能简单的扭在一起了事,安全第一

再把内饰板装回去,大功告成

因为后备箱照明灯也在这块内饰板上,而且亮度很一般,所以干脆加装了一个12V的LED灯泡上去,晚上再也不用手机来辅助照明了

所有接线的地方都是使用电烙铁焊接,保证不会出现接触不良导致冒火等安全隐患,线材足够粗壮以保证通过大电流供各种电子是被使用,
通过使用亚克力板作为支撑,所以改装动作不大,仅在内饰板打了4个螺丝孔,并且接口是朝下的,根本看不出来有改装过的痕迹。

网友:
后排的乘客有福了

网友A:
明显能改变后排乘客乘坐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能改变后排乘客乘坐质量

还能方便后备箱用电,吸尘器、记录仪等

网友:
能干的妹子!

网友:
        多一个多一份方便

网友:
改电的线务必要包好~

网友:
这个给力,好好学习,参考下

网友:
这折腾的动静有点大。配图与此无关,是几天前发生我亲眼所见的

网友B:
12v在哪取的电,好像没有拍到
电线拉到前排,插在点烟器口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在哪取的电,好像没有拍到
电线拉到前排,插在点烟器口取电?

穿线到前排的点烟口并线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电脑主板拆下的USB插座,质量很好
但是想办法固定是一大难题,之前在中控暗格加装时用的AB胶固定不太满意,这次就用螺母焊接在上面吧

这个固定USB座的方式很好。

网友:
其实只要装一个点烟器就可以了,USB充电可以买功率大一点的点烟器式USB口,好看点

网友:
动手能力满分,手残党表示羡慕不已

网友:
建议焊接端子套热缩管,线束缠静音绒布胶带

网友:
你买亚克力时叫广告店给你挖下孔 会不会更美观

网友:
螺丝用沉头螺丝或内六角螺丝更漂亮

网友:
行动力满分。。我顶多是想想。没毅力去搞。

网友C(2020-06-22):
不搞个开关么?不然这个usb一直待机

楼主(2020-07-29):
引用 网友C:
不搞个开关么?不然这个usb一直待机

不会的,我的原车点烟口线路已经改到别的地方,熄火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