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万利达数显煮蛋器

楼主(2020-05-23):
1原先在论坛买,国内的小电器包括品牌的,做工就是差。前后修修补补好几次。这个东西容易进水受潮。这不又坏了。
2  按键那个控制板,我用ab胶给涂上了,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用ab胶存在的问题,电子元件和ab存在反应,有的元件接触点变铜绿了,当时以前以为涂上能用好长时间,结果现在出现问题,再重新维修不方便)
3  新换上三个轻触开关,三个开关,分别为加,确定,减,没多用多少时间,最初的时候减键不能用,我就将旧就用。后来出现串键,或者断电重启就好用了,像发神经似的。最后最后,三个按健按了没应反。
4  阁置的一段时间,今天有空拿来维修。当初我还以为主板坏了,因为这三个按键正常反应,最后查了半天,原来三个按键都坏了,这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前后加起来估计没有用二十次,国产的元件真不行
5  因为请教我查了一下,4个插针,有一组是5伏电压,另外一组是控制电平吧,这个控制电平能否和淘宝上面通用的
6  最后打算,如果修不好,我就想要那个时间机械开关弄上去。或者外置定时器,省去考虑防水的问题
7  已经在淘宝上面买了,防水轻触开关,不知这种质量怎么样

网友(2020-06-22):
还是挺心疼了!!惨不忍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