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DDR内存的供电为什么要加个总线终端稳压器?

楼主(2020-05-23):
电脑DDR内存的供电为什么要加个总线终端稳压器?它的作用是输出电压还是管理电压?如果是输出电压,怎么VIN是1.5V(DDR3内存电压)?

网友A:
百度其作用.....
http://www.elecfans.com/d/1021996.html
[...电流从VTT流出将导致VTT电压的降低,电流流入VTT则将导致其电压的升高。为了保证VTT电压的稳定,为VTT供电的电源管理电路需要在VTT电压降低时向VTT提供电荷(吐出电流),在VTT电压升高时将VTT处的电荷吸走(吸入电流),实现这样功能的电源器件被称为DDR存储器数据总线终端电压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其作用.....
http://www.elecfans.com/d/1021996.html
[...电流从VTT流出将导致VTT电压的降低,电流流 ...

很有用,多谢! 之前关键词没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