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小孩幼儿园发的点读笔拆解

楼主(2020-05-23):
老大幼儿园发的点读笔,可以点读幼儿园配发的绘本。
结果前两个下雨的时候,被小儿子扔到外面 去了,淋了些雨。
我赶紧捡回来,拆开来烘干水份。
顺便拍照看看是什么东西。
首先外观图:

从背面的螺丝孔下手拆

拧松好,这个笔是用卡扣的,指甲划开。
这面是主板,断开电池与扬声器线。

另外一个面上是电池与扬声器。
电池是3.7V, 500mAh。

靠近笔尖有两个螺丝,拧下后拆出主板。
右边是一个8G TF卡。

胶垫下的FLASH IC:
MXIC 25L6406, 64Mbit的容量。

主控芯片是ANYKA 安凯微电子的AK1050C,

左边音频功放芯片是LN4890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是怎么识别课本内容

网友B:
可惜重点(笔头)没有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是怎么识别课本内容

字体很重要吧,图像比对字库识别后再发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重点(笔头)没有拆解。

不敢拆啊,怕拆了装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体很重要吧,图像比对字库识别后再发音

应该是识别特定的图像,然后找对应的语音播放吧,语音在8G TF卡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是怎么识别课本内容

它点读的是带有OID编码印刷的专用课本,类似于读条形码,只不过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出来罢了。

网友:
带有OID编码印刷的专用课本,类似于读条形码

网友:
一般的纸质文字是不是就读不出来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是怎么识别课本内容

不要 被“哪里不会点哪里”广告所迷惑。
这玩艺只能识别与这支笔配套的课本内容。
其它一般课本识别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 被“哪里不会点哪里”广告所迷惑。
这玩艺只能识别与这支笔配套的课本内容。
其它一般课本识别不出 ...

是的,相同文字,我手写和打印的都识别不了,只能识别自带的书本。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是怎么识别课本内容

简易摄像头

网友(2023-03-19):
要是能相互刷系统就好了。手上有很多点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