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 无良惠普 明明知道是七代处理器bug 拒保

楼主(2020-05-23):
我是太老实了,其实可以用平口钳压正,然后发过去,就毫无痕迹,就有保了、
这是回来后,我板正了,但是没有用了

无良惠普   一千多的处理器 自身原因造成故障 拒保

intel 7 8 9   代都有弯的可能性,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PCB做得像纸一样薄当然 hp也不是说不用负责 ,你销售是吧,你当然要负责,你可以跟厂家要求质保
但是HP一口咬定这种原因直接拒保,我们的心受伤了,这种情况全世界的也没有几个这种情况
何况这是全套HP的机器,我没有改装
没摔没碰 cpu 弯了
  之前有消息称Skylake处理器很可能因为PCB变薄导致大型散热器损害处理器,本来以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示警,但现在已经有杯具案例了——已经有用户的Skylake处理器真的变弯了,甚至主板插槽也变形了,这下可要真的注意了。此外,除了镰刀、猫头鹰之外,越来越多的散热器厂商也表态了。

这个最终投诉处理这个女的 一口咬定 反正弯了不保
不调查任何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

(0411) 8237 3182  这个电话是北京惠普女

网友:
加强曝光他!

网友A:
到底是cpu问题还是笔记本设计问题?

网友B:
正常吧,如果是你卖的你也不会保,这情况很难说清楚,没办法,认倒霉吧

网友:
这个电话好像不对吧?

网友:
PCB薄了 材质差不多 机械性能自然要差。

网友:
这女的好看吗

网友C:
我告诉你,7,8,9代cpu你都要小心,都是这样的,非常薄的PCB板,很容易弯的,弯了神仙都不会给你保修的。

网友:
12315 投诉 不要怕麻烦

网友D:
集体投诉能容易处理些

网友:
你要是说联想的,马上一堆人帮你喷他,你要是说苹果的,马上一堆人来喷你

网友E:
能弯上去就能弯回去,压平用电吹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弯上去就能弯回去,压平用电吹风吹

主板坏,CPU坏,我的另一个G4400,放上去想试机,点不亮,再拿下来,4400也坏了,日 他个狗,主板有保,U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体投诉能容易处理些

主板坏,CPU坏,我的另一个G4400,放上去想试机,点不亮,再拿下来,4400也坏了,日 他个狗,主板有保,U不保

全球也没有几个这个问题,但是7代真的有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7,8,9代cpu你都要小心,都是这样的,非常薄的PCB板,很容易弯的,弯了神仙都不会给你保修的。 ...

他这个不是我们用户的,是他HP原来的散热器,我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cpu问题还是笔记本设计问题?

这是一个台式机,原装HP台式机,所有东西都是HP的 CPU设计有问题,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吧,如果是你卖的你也不会保,这情况很难说清楚,没办法,认倒霉吧

英特尔和HP应该共同来解决,不应该由用户负责

网友:
自己拆卸造成的问题,售后肯定不保。坏了直接送售后,他们自己检测出问题,自然给你保了。这叫自行拆卸有风险,而且风险需自担,没这个担风险的勇气就别吐槽了。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的吧,台式机的怎么压弯真没想出来,下面是座子,按理受力也算比较均匀的,而且也是先CPU盖子压上啊。

网友:
出问题了,直接打售后,售后会指导你的,如果指导你导致出问题了,那就惠普赔的,你这自己开箱弄成那样,又没证据,这种问题很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