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es7 win7 驱动问题

楼主(2020-05-23):
来自微软官方的“精简版”Win7——自制 WES7 SP1 32位/64位 简体中文版(镜像仅1.-Windows 7,WES7,精简版-远景论坛-微软极客社区
http://bbs.pcbeta.com/forum.php? ... &ordertype=2&page=1

以上是隔壁论坛的精简版win7,
台式机装上之后,一切正常,唯独关机时候提示
正在等待 task host windows       任务宿主正在执行关闭任务并且正在停止已运行的服务
下面是两个按钮,强制关机和取消
如果是重新启动,也会遇上这个提示,。下图就是重启的,等待很长时间也没有,还是手动强制重启的
并且按照百度的教程     关机会阻止    已经开启了 然而没用

这个是64位的,下面是32位的问题,同样的系统,
安装两个笔记本,都是老笔记本。
一台thinkpad t60   一台dell的e5400
均出现 两个驱动安装不上,
一个
pci 到CARDBUS 桥
一个未知设备
用驱动精灵 和 鲁大师
均发现不了未安装驱动的硬件

t60在联想官网,能下载的驱动都已经下载安装了,还是有这个驱动,

想请教作者,然而没有账号,注册也没有邀请码,

哪位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互相探讨下,或者有邀请码的,能不能邀请下小弟

网友A:
Q: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打补丁吗?
A:强烈不推荐,因许多第三方软件会把WES7作为普通Win7处理并推送Win7的补丁给WES7安装,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两个系统的补丁不完全相同)。

网友B:
那个未知设备是不是调制解调器啊

网友C:
你试试专注于win7  装了几百台了  没碰到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打补丁吗?
A:强烈不推荐,因许多第三方软件会把WES7作为普通Win7处理并推送Win7的 ...

这个不是补丁,是驱动,原文章谢了,驱动是通用的,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未知设备是不是调制解调器啊

未知设备,通过bios关闭红外确定是红外的。
证明未知的驱动是红外,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专注于win7  装了几百台了  没碰到你这种情况

因为机器太老,前几天看到论坛有发精简版win7的系统,遂装之,然一直连不上网络,
在百度找答案过程中,发现有wes7,这东西,
搜索,查看,发现对比与精简版,利大于弊,
遂装之,
不影响正常使用,
只是有这两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