撸的倍量AA_5号600mAh和AAA_7号400mAh到底是镍镉Ni-Cd还是镍氢Ni-MH?

楼主(2020-05-23):
倍量的5号600mAh和7号400mAh充电电池,到底是镍镉Ni-Cd还是镍氢Ni-MH

为这个事已经测试了半个多月了,测试图片多达百张以上。
(为了跟踪电压先升后降的-ΔV现象需要不断连续拍照,获得最高电压)

搞累了,结果仍无结论。

①先上4年前撸的5号AA,这个印字清清白白写的是镍镉Ni-Cd,网友也早就证实了。
标称容量1200mAh,实际容量500-600mAh,这个毫无悬念确确凿凿。

外包装清晰印刷 镍镉Ni-Cd

电池自身清晰印刷 1.2V镍镉充电电池
执行标准GB/T这个是镍氢的标准,请无视。

一只净重是17.51g

②此次撸的5号AA,600mAh电池

外包装,玩模糊概念,即用型新一代,不说清楚镍氢还是镍镉

电池自身印刷也是玩模糊概念,1.2V即用型充电电池,
执行标准GB/T这个是镍氢的标准,请无视,同上。
单只净重变轻了16.75g

自带电压1.2864V

用10Ω电阻放电后估算,容量我认可标称的600mAh

充电饱和电压,即拍了百张电压先升后降的--ΔV照片的,最高值1.4623V

③此次撸的7号AA,400mAh电池

外包装,玩模糊概念,即用型新一代,不说清楚镍氢还是镍镉

电池自身印刷也是玩模糊概念,1.2V即用型充电电池,
执行标准GB/T这个是镍氢的标准,请无视,同上。
单只净重8.88g,数值大吉大利

自带电压1.2791V

用10Ω电阻放电后估算,容量我认可标称的400mAh

充电饱和电压,即拍了百张电压先升后降的--ΔV照片的,最高值1.5164V

**但是**但是**但是经反复多次充放电试验,最高饱和电压从未超过1.6V
更别提有关标准和资深玩家观察到的最高1.7V和1.8V的饱和电压

所以无法判定镍氢还是镍镉???

楼主:
真是白撸了半个月!
有何办法判定是镍氢还是镍镉?

网友A:
死命操,操不坏的是镍镉

网友B:
每批次,每个店家的容量都不一样  虽然外观看不出什么

拆开能分辨出来不?

网友:
以前撸的吸塑外壳的上面标的是镍氢的,不过这个无所谓了,这个价格反正也就随便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批次,每个店家的容量都不一样  虽然外观看不出什么

拆开能分辨出来不? ...

请看主贴,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

打算刀杀解剖对比看,但是已经找了半个月帖子了,也不能确定能分分辨。

目前可以肯定一条充电饱和电压能上1.7V的是镍镉,但是就是没上的了,所以才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命操,操不坏的是镍镉

新来才玩两个循环,就算镍氢也没这么快减少容量。
放电0V后也得放置很长时间不坏才能判定镍镉。

网友:
应该是镍氢的,楼主这两种我都有,是一年前购买的,当时购买页面明确标注是镍氢电池。昨年底还买了一种700mAh的7号AAA电池,电池上就标注了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来才玩两个循环,就算镍氢也没这么快减少容量。
放电0V后也得放置很长时间不坏才能判定镍镉。 ...

这个就是零伏很长时间 被我冲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主贴,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

打算刀杀解剖对比看,但是已经找了半个月帖子了,也不能确定能分分辨。 ...

买了一堆 电动玩具上用的居多 其次是血压仪 还有飞利浦的剃须刀 后两者基本每天都用 还行 性价比极高

网友:
真不知道这种低得可怜的容量电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我觉得是镍氢,镉污染大,厂家估计也不爱生产了

网友:
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垃圾品

网友:
这电池,我还买了几个。感觉用电时间,还行吧。电视遥控器中用的。

网友:
测内阻
或者1C以上大倍率放电试试
镍镉大电流放电能力远远好于镍氢
一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C:
拆一个最稳..区别是,镍氢的负极是储氢合金,一种灰黑色压合粉末,充满后再拆,这个合金会放出氢气,极易自燃。镍镉的话,负极是粉末状镉,高温灼烧后变成黄色镉氧化物。
但是如果真是镍镉,镉及其化合物都是有毒的,为啥电池种类这么重要?都差不多充嘛,这种垃圾没意义。

网友:
这牌子的电池 充电器都不咋地 比品胜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一个最稳..区别是,镍氢的负极是储氢合金,一种灰黑色压合粉末,充满后再拆,这个合金会放出氢气,极易自 ...

确实感觉只有杀两个才能知道。

楼主:
品胜的质量一直信得过,最近搞了一批BL-5C,也是品胜唯一满意。

这种垃圾电池就是炮灰用途,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