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大神,3267ae量产完容量变小了

楼主(2020-05-23):
3267ae量产完容量变小了,坏块原先45,量产完变成了163.容量原先是120g。现在成了117g
U盘是无奈家最近上车的,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合适?
不要问我为什么作死量产,我只是想练练手,顺便改一下设备名称而已

网友A:
我买的64g的.是雷克沙那个吧?.........
我也是开完了变小.而且测速还变低了...........
同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64g的.是雷克沙那个吧?.........
我也是开完了变小.而且测速还变低了...........
同求解决办法...... ...

我的不是雷克沙,是论坛商家 笑着无奈 家的128g

网友B:
量产工具版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工具版本太低了!

大佬。求个新版本的,红包奉上

网友C:
为什么有bin是不是设置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bin是不是设置容量了?

大神求指教,在哪个地方?我只指定了CID那里的主控和芯片,别的都是默认没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雷克沙,是论坛商家 笑着无奈 家的128g

你是不是也一样速度也变低了?
都是3267ae+镁光片很可能结果一样.
尽管回复有人讲版本太低.但根本没有18年以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也一样速度也变低了?
都是3267ae+镁光片很可能结果一样.
尽管回复有人讲版本太低.但根本没有18年 ...

量产前后少了3g容量。我猜的是可能量产设置里坏块设置太严格了。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里关于慧荣量产工具有些问题5楼大神提出的:第一次量产就选erase all block+55AA,之后量产选erase good block+55AA、
还有这个帖子里来让u盘恢复足量,一起看sm32X的Bad Block设置设置坏块大小的,都会引起量产完后坏块数量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产前后少了3g容量。我猜的是可能量产设置里坏块设置太严格了。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里关于慧荣量产工 ...

容量小了不一定是坏事,把坏块屏蔽干净,能稳定使用才是王道。

网友E:
量产前最好dump下固件 后面还能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小了不一定是坏事,把坏块屏蔽干净,能稳定使用才是王道。

坛里下载的这个量产软件版本较高,量产一次2小时,而且量产完显示BIN 117g,坏块也检查出好多。
问无奈要了个量产软件,版本较低,量产只需要1分多钟。量产出来直接显示120g,没显示BIn什么的。
大神求解答这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产前最好dump下固件 后面还能复原

坛里下载的这个量产软件版本较高,量产一次2小时,而且量产完显示BIN 117g,坏块也检查出好多。
问无奈要了个量产软件,版本较低,量产只需要1分多钟。量产出来直接显示120g,没显示BIn什么的。
大神求解答这是啥原因

网友:
是不是分BIN定容打开了,128G好像默认就是117

网友:
开了低格量产 扫了更多坏块出来 容量少了不见得是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产前最好dump下固件 后面还能复原

慧荣IPS 可以备份,那个CID 信息可以备份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前后少了3g容量。我猜的是可能量产设置里坏块设置太严格了。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里关于慧荣量产工 ...

比起容量我更希望速度能回来.
但是我试了几个版本开出来都一样.而且只能用低格用不了高格,用高格直接就失败.
按道理大s片不会如此啊......都和纯黑片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容量我更希望速度能回来.
但是我试了几个版本开出来都一样.而且只能用低格用不了高格,用高格直接就失 ...

我这个貌似好伺候些,下载了好多版本的量产工具,都能量产过去,速度没变化

网友:
看芯片检测里说是UFD设备,是不是有默认的隐藏分区,会屏蔽掉一部分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