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电热水壶

楼主(2020-05-23):
家里用的“美的”电热水壶不加热了,拆开检修,发现耦合器触点接触不良,拆下来刮一刮,掰一掰,再复原,通电测试成功。。。。。。

“美的”电热水壶

底面

三个固定螺丝

耦合器

耦合器底面

耦合器金属底面

耦合器上部分

触点接触不良

触点

定触点的固定卡要掰开

定触点拆下刮一刮,掰一掰

动触点不用拆刮一刮,掰一掰

动触点关闭时

动触点断开时

线卡过热,也要刮一刮,掰一掰

复原后通电测试成功,指示灯亮的不明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nice,没有精力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ce,没有精力搞了

被现代产品绑架了,电热水壶方便快捷,在火上烧水多少年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楼主

厉害?不厉害!要不然得烧水喝,或用终极办法直接短路。

网友C:
不换触点的话,命不久矣。瞎猜三个月,做好善后。

网友D:
不是 strix温控,一般般。好像只有一条导热陶瓷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触点的话,命不久矣。瞎猜三个月,做好善后。

先用着,再买个耦合器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 strix温控,一般般。好像只有一条导热陶瓷棒

用了二,三年了超预期了。。。。。。

网友E:
楼主看来经常空烧。。。一般这个触点不会经常闭合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来经常空烧。。。一般这个触点不会经常闭合断开的。。。

插接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F(2020-06-27):
插座接口容易接触不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座接口容易接触不良啊!!

属于常见故障,修理过几个都是耦合器坏了,加热管没事,东家也不要了。。。。。。

网友:
美的的做工看起来还可以,现在这种水壶维修价值真不好说,杂牌的也就10-20块钱

网友(2021-02-09):
不耐用成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