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风扇,大折腾!14.9的洪剑风扇大变身!

楼主(2020-05-23):
头一阵买的14.9包邮的丐版洪剑风扇。拆解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974买它,我主要看重这外形,还有这体格了。毕竟7寸的啊!去年的尚朋堂也不过才六寸。
虽然做工不如尚朋堂的好(谁让那车没赶上呢)但是本着有外壳就能折腾的想法,还是买了。

风扇罩直径接近18cm,7寸啊!

14.9的丐版和19.9的还是有点差别的。
BUG也比较多,最明显的就是,三档风的时候会出现打嗝的情况。
还有就是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即使关机状态,蓝色指示灯也会微亮(我这个没有这问题)

然后就是充电电流,14.9的充电电流只有320ma左右。。。这。。。

三档风打嗝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在电路板C62的位置补一个20uf的电容即可解决。
我最开始焊了个10uf的,还是会打嗝,后来又并了个10uf的,问题解决。

看风扇底座这么大的空间,不折腾实在浪费了。
前两天在废品站捡的充电宝,就是为了这风扇!充电宝拆解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295
这充电宝里面5节2000mah的18650。而且还是2A出,2A进的。正好全套拿来用。

充电宝的主板拆了。

把USB口和MICRO USB口全部拆掉。

用充电宝电路板,主要是想用2A充电。不然还得折腾个4056X2的充电板。
反正底座内部空间巨大!

除了2A充电以外,还想把充电宝的功能也利用上,所以就得琢磨找个地方装USB口。
让这风扇既可以是风扇,又可以当充电宝。
想来想去没找到啥好看的地方。放侧面总觉得别扭,索性,直接在按键下面,风扇底座的正前方开孔。

人肉雕刻机开孔。。。只有一次机会。。。

剪两小块铁皮弯一下用来固定USB口。

把剪好的铁皮焊在USB口的两侧。

这样就能保证USB口和外壳有足够大的接触面积用来固定。

用哥俩好把外壳和铁皮粘起来,然后再用高温热熔胶把铁皮整个覆盖。
强度绝对没问题的。

由于加装了USB口,所以原来的电路板无法原位固定回去。
只能找洞洞板重新做一块,这上面主要有开关,指示灯。

洞洞板定位好以后,我发现我那USB口的固定完全多余了。。。
直接把USB口焊在洞洞板上多好。。。

把需要焊在洞洞板上的零件全部拆下来,一个开关,一个充电宝上的双色LED,一个风扇的LED。

焊好LED和开关。

把充电宝电路板和风扇电路板找地方固定好。
然后飞线连接开关和LED。

虽然风扇底座可以装下5节18650电池,立柱里也还能塞,但是总感觉塞这么多点有点过分。。。
索性直接塞了3节18650。

完工后充电试试,充电电流接近1.8A,要是用风扇自己的充电电路,三节电池不知道要充到什么时候。。。

充满电后变绿灯。

USB口1A负载。

1.76A负载。

关机状态下蓝色LED微亮这情况我这风扇没有。
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和充电宝自带的锂电池保护都没出现这问题。
不过我测了下待机电流,1ma左右,有点大!就算拆了LED也一样是1ma的待机,没啥办法。
三档风打嗝的问题,C62补焊电容即可。
发热主要是八脚芯片和SS14肖特基二极管。拆了SS14换成SS34,八脚芯片粘个散热片上去即可。

楼主:
电路部分折腾完了,开始折腾风扇仰角。原风扇只有45°仰角可调。角度有点小。
拆了风扇罩,然后把这六个螺丝全部拆下。

拆完就能把转轴部分的后盖拿掉,里面有两个白色的塑料件。
左边的是限位块,右边是阻尼块。

左边的限位,红色部分是个凹槽,用来限位的。

右边的阻尼部分,内圈,外圈类似齿轮的阻尼结构。
调角度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听着比较松散,把内圈取下来,涂黄油即可改善松散的声音。

把限位块的凹槽用小刀修一下,扩大活动范围。

后面的装饰盖也要修一下,不然仰角大了会顶住。

先用铅笔在外壳画出要切掉的部分。

然后用刀,锉慢慢修。

装回去还算可以,不算太难看。

原来风扇的最大仰角基本只能这样了。

改完以后可以接近90度的仰角了。

网友:
难得离楼主这么近。

网友:
一直某买 感觉没地方用

网友:
人肉雕刻机求赠送

网友:
这个洪剑7寸的和久量7.5寸,还有瑞声达号称8寸的风扇,风扇叶和尚朋堂风扇叶的直径一样大

网友:
一看开孔,必定属于是强迫症,精工细做啊。

网友:
再加一个摇头电机,就完美了 楼主继续加油啊

网友:
其实还可以再放一节18650……
改造失败,凑合用的路过

网友:
三节电池就失去充电宝的作用了

网友:
跟以前的确大不一样了……

网友:
你这是想改个直升飞机?

网友:
我把那个18650的位置锯了,从小米2万高配版拆了电池和电路板,放了进去,

是的 2万毫安,还支持18W快充...

补了16V100UF的电容 拆了SS14 并联两个SS34上去,100电感换成了充电宝拆的100粉末合金电感

网友:
风往上吹,电扇会飞到桌面下边去的

网友A:
我也没赶上尚朋堂,不过我户外用的较多,比较喜欢共田GT328三英寸紧凑设计。我更喜欢改无刷驱动板,用服务器拆机风扇拆的超柔和缓启动。

网友:
我也没赶上尚朋堂,不过我户外用的较多

网友:
改动不错,按键可以改成触摸的吗

网友:
抬头风扇不错。有空我也把它弄了。有时候站着干活,裤裆有点热,放地上吹裤裆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赶上尚朋堂,不过我户外用的较多,比较喜欢共田GT328三英寸紧凑设计。我更喜欢改无刷驱动板,用服务 ...

卧槽,去年尚朋堂两家店铺卖了一两个月的19块钱,而且还是手电那边先发起的,你居然说没赶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的牛X,改动这么大,可以吹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