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维修奥迪A6L氙气大灯模块

楼主(2020-05-23):
奥迪A6L烧氙气大灯模块保险丝,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大功率场管短路了,换了就OK了

网友A:
请问这么大的功率管你是怎么换的?用风枪正面吹吗?300度?多少风?

网友:
华科,故障率相对其它,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么大的功率管你是怎么换的?用风枪正面吹吗?300度?多少风?

300度,风速6

网友:
华科国产的,启动时间长,换成大三菱的启动速度快很多。

网友B:
牛掰啊,这个还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掰啊,这个还能修

短路说明小问题,如果不短路,mos短了,那可能就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