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西哲YK-568S电风扇

楼主(2020-05-23):
所谓的稻田风,循环扇......更换温度保险:

网友A:
4绕组的罩极电机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4绕组的罩极电机比较少见。

从前小台扇就是四极罩极电动机。

网友B:
现在开始流行这种小电机小风扇了,同样达到45W,这么小的体积,散热固然成了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开始流行这种小电机小风扇了,同样达到45W,这么小的体积,散热固然成了大问题。 ...

效率和温升确实是问题,零几年父亲买过一台4寸220伏华生风扇,外观跟USB铁艺风扇很像,才15瓦半年后罩极电机绕组烧断,没适配器加USB铁艺风扇无刷电机高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