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256G的苹果牌 OLED T12电烙铁

楼主(2020-05-23):
疫情期间在家看数码之家网友做的数显电烙铁,手痒买了一套散件回来玩玩。没买外壳,看上的CNC铝壳,好看是好看,就是有点奢侈,塑料的又没啥意思。整理文件柜发现一个IPHONE 8 的外壳,大小合适,硬度也够。开工,做个256G 的OLED T12 !
1. 套件组合,开焊之前合个影。

2. 先把元器件摆上去比划比划看看位置都对不对。

3. 找出一块黑色亚克力板待用,厚度3mm正合适,表面有一层保护膜

4. 占位,测量看看尺寸准备裁切亚克力板

5. 请出这个纸壳子,IPHONE8 256G, 序列号都不打码了,因为原主板召回了。

6. 量好尺寸,定位,准备开电源孔。印泥定位,钻头打孔,美工刀开孔。

7. 电源孔旁边再开个开关孔,卡进去正好,晃都晃不动。

8.前面板开孔费了劲了,空间太小,又是连着盒子的没法拿下来定位,折腾一番后终于开好,装上去看看合适不。

为了让屏幕正好卡在这个孔里,而不是凹进去,左侧多开了2mm才放的下显示屏的焊点接头突起。

9. 通电测试看看。

刚开始测试屏幕花屏,还以为焊接过程温度没控制好,焊坏了,对着显示屏焊点仔细看,怀疑有个焊点没焊牢,补焊后 显示完美。

10. 准备装电源适配器进去,用的是多年前THINKPAD 的电源适配器 20V 4.5A 90W 输出功率。

11. 电源适配器装进去之后正好卡进去预留的位置,

12. 航空插头太靠近边缘了,

13. 里面的垫片和螺母没空间装上去了,只能采用先将航空插头从外头插进去,再盒子里焊接,空间太小了,焊接搞了好一阵子才搞定最里面的一个焊点接头。

万用表测试焊接都通了,没有连焊,搞定!

14. 玻璃硅酮胶上

15. 再电源适配器预留位边缝涂上一圈,固定电源适配器同时加固这个盒子。

16. 盒子一边原来自带的内衬纸板有点低,裁个3mm的塑料条加高一下,方便后面安装盖板。

17. 黑色亚克力盖板,配上白色 苹果图标,黑白配。。。。

18. 安装完毕,尺寸正合适。

19. 通电看看,显示Error,因为手柄没接。本来打算把现在用的手柄接上去的,拆下来发现这个是5芯的,无奈我在用的是3芯的,还不能用。

大家有什么好的手柄推荐?

网友A:
打开其他网页与论坛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其他网页与论坛正常

是不是进几天论坛很卡?我感觉好多图片加载很慢

网友:
为啥我只看到一张图

网友:
图怎么挂了,

网友:
昨天好几个帖子只能看到第一张图,其它全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进几天论坛很卡?我感觉好多图片加载很慢

是的,看来坛友都碰到这个问题了。应该是论坛服务器的原因了

网友C:
啥 怎么你的苹果盒子是黑色的 我的咋都是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 怎么你的苹果盒子是黑色的 我的咋都是白的

深空灰,是灰色的盒子,光线的原因,看似黑色。

网友:
用珠江数码宽带,打不开坛子
用手机热点,顺畅很多,图片都能顺利打开

网友D:
天气热了,纸盒不是很利于散热,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气热了,纸盒不是很利于散热,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的确,纸盒子不利于散热。用的不多,偶尔用用,应该还行,再不行考虑亚克力上开孔装个微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