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播改一台多路遥控直流电源

楼主(2020-05-24):
       个人爱好玩电子,但是一直没有一台中意的好数控电源,主要是桌上一个大显示器和置物架占用了很多地方,没合适的地摆电源;最近某宝乱翻突然发现一种遥控DCDC电源,最大60V/16A,电压电流完全满足需求,遥控器大液晶屏颜值也超高,所以二话不说直接下单买了一台!心想着这下电源放桌下,遥控操作就好了。结果这货到了之后又犯愁了,没有合适的大功率前级电源,而且输出端子也没合适的地方放       马上又买来一个大功率通信电源配合使用,但是问题又来了……两个东西一看就不匹配,没法摆一起,摆一起又难看,思前想后决定用个盒子装起来。
      几十块的防水盒,做仪表箱的话样子丑了点。

各种开孔都已经打好。

装着装着发现空间不够了!主要是散热没法做,沉思良久,决定花钱买一个专业点的机箱,主要是颜值要高!
所以有了后续的修改工作……首先选了个好箱子就不能只做一路遥控电源了,那样太浪费!于是找了两块进口DCDC稳压板,日本货,72V转5V和72V转12V,作为两路固定电压输出。
先选好箱子,找老板要来CAD图纸设计面板。原本计划用睿登的OLED表头做三路显示,排来排去面积不够而且三个一样的表头难看,所以又耽搁了两天去找新表,最后找到一家双路彩屏带曲线的表头,专门有做显示界面美化,效果很NICE!就这样面板重新排布排布……

      设计面板的时候偶然在数码群里看见有人用PCB做面板开孔和丝印,看了下真不错!精度也高!
      缺点就是颜色比较单一,还得再加一块薄亚克力保护阻焊层,加上不锈钢衬板就很厚了,有些配件安装麻烦。
      琢磨半天还是决定做专业面贴吧!以前给朋友定做过测试仪器,有做过这种面贴,网上不像实体店那么贵,但是也不便宜,算下来跟PCB差不多还显得更专业!
      那时候做面贴都是CAD画好图纸给老板去绘彩图,很慢而且核对非常麻烦,总会出差错,所以这次就下载了AI,自己学着画面贴。
      这类专业软件对新手不是很友好!好在琢磨着总算画好了!

      第一时间找到以前合作过得老板,结果人家转行做别墅围栏去了……聊了一会儿告诉我他家里人还在做,于是决定继续找他帮忙加工。
      后面就是一系列的核对开孔、颜色、尺寸等等,比起之前CAD改图快得多了!

等了四天,不锈钢衬板到了,比划了下都很完美,就是忘记买倒角螺丝,用的以前那个看不出材质的螺丝配合不是很好,装上后有点突出影响面贴贴合程度。

再等了两天,面贴也到了,老板提前告诉过我,因为是打样所以都是机器切出来的孔,有些尺寸切不了,能切的很多尺寸也都有偏差,不过影响不大。

没安装之前看着有点丑陋

因为基本都是每天回家才能做一会,所以有些过程没拍。这是打磨了螺丝凸出部分后贴合面贴的效果,下面进风口用的音箱专用防尘网,两块板夹中间还挺好看的。

背板的散热孔没法机加工,如果批量的话可以模具切出来。所以这次就自己刀改,第一次弄没经验,切的比较难看,这也是没辙了,先这样吧……

背后的接线柱用了下沉方式,避免浪费钱,所以面贴按一张做的,完事了自己切下来贴过去。接线座下沉安装的好处就是降低了总高度,而且四周无形之中又多了一圈散热孔,这个散热孔很重要,具体的后面看内部结构。

这是全部装好后扣上盖子的效果,看着档次完全不一样了!

      新的仪表盒带有一块安装板,重型通信电源正好固定上去。由于买的紧凑型电源,所以用了高速风机,非常吵。于是又改了离心机,如图安装好,原风机位置需要封闭,避免风向改变影响内部散热。
      用其他风机替换又出来个新问题,就是这种电源有风扇检测,风扇无反馈或者频率不对都不能正常工作,好在以前帮另一个朋友做一台大功率测试仪器时候遇见过这个问题,所以毫不犹豫买了一个频率发生器,模拟波形就完事,这个发生器选错了,带个屏幕所以只能安装在背板上。

电源上面两个小模块就是来自岛国的大功率降压DCDC,实际我用到的也就5A每路。右上角就是某品牌遥控电源板,右中是单独的散热风机,背板的下沉散热孔就是为它而留,这个风扇固定比较麻烦,没有合适的位置,所以找女儿接了一块积木用用。

装到一半拼起来看看效果,主要是观察配合问题。

离心扇的导流管道用的我那个妙控鼠标盒子,硬度大小都很完美!
这配合一看麻烦了!忘记了遥控电源的无线收发板藏在铁壳会失效!

赶紧掏出琢某拍电磨打磨一个缺口,让天线露出铁板又不会超出外壳。说实话这个某美牌手磨同心度不怎样,买了原装软轴才稍微好点,也不是太好。

磨完放上去比划下,完美!
今天先到这,等会儿要出去,因为5V和12V我控制在5A输出,所以买了电流保护板,还没到货……
主要是最近太忙,所以很多东西都懒得自己做,有现成的一定买现成的……

补充内容 (2020-5-31 18:04):
成品已更新,在第二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高级货。。。。

正在编辑,点错了发了出来……

楼主:
刚回家,补发一下输出端外观,用亚克力做了个小架子,正好放在置物架空出来的隔间,使用方便;
这是遥控电源的遥控器,外观NICE!控制精度很高!还没空测波纹。这货距离上次充电已经快两个月了还几乎满电状态,虽然还没用,但也说明内部待机功耗极低。自己在遥控器里面黏了一块强磁,所以现在是吸在亚克力板上另外一块磁铁的

网友:
遥控的!高级货!

网友B:
这一套下来,我只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下来,我只能看看

主要是自己用,没想那么多了

楼主:
最近公司上了新项目,比较忙,所以每天没啥时间弄,最主要是电流保护模块还没到货,今晚就给曲线表头增加了CE-A004降压模块,因为表头是5V而辅助电源是12V的,所以这货加一个省事;另外就是把遥控电源CC\CV\PT指示灯改好了,面板对应的就是运行灯和故障灯;

楼主:
      趁着空闲随手画了下保护电路,本身我选择的5V/12V稳压模块自带软开关,但是为了更保险选择检测到输出过流后通过继电器自锁切断其输入供电,最大限度保护内部其它电路,防止模块本身故障原因导致更严重事故,毕竟整机功率非常大!这个保护电路好处是,如果故障依旧,手动复位就始终无效,不存在人为打嗝问题。

网友:
高级货啊,伤不起啊

网友C:
那个8616?
啥前级电源啊,72V的?

网友D:
够用就行,没必要太折腾

网友E:
我也是这款  不过我是6008的   最大8A

网友F:
已经超越DIY了,楼主高烧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8616?
啥前级电源啊,72V的?

前级本来想改72的,买错了只有58V,硬改难,将就着用,平时也很少上6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用就行,没必要太折腾

我就是闲不住正好又缺这么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款  不过我是6008的   最大8A

还挺好用的,不占太大桌面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超越DIY了,楼主高烧不轻

已经很取巧了,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全部自己做太累

楼主:
      最近公司比较忙,所以原本计划做这个电源尽量少费脑子,但是有些东西没办法,买不到!只能自己简单做做了。这个是两路过载保护,并利用CD4541做延时复位,防止负载未断开情况下误触复位开关造成自激损坏电源。打样好看,就是浪费时间,这个也没必要打样,所以就用洞洞板加DIP14转接板做了个。

两路互相独立的

网友:
面板为什么用英文?自己做搞成中文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