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改制一个msata转SATA的转接板,顺便测试下收的伯维固态

楼主(2020-05-23):
前阵子收了块伯维的128G的msata固态

苦于没有合适的转接板,就只能扔那。
今天又捡了个坏的msata的盒子,遂对其瞎改一番这是改好的亚子

过程太长了忘拍了...说下是咋改的

左边是SATA,右面是msata。msata的49脚要接地
3.3v的供电用的是转接板的供电(竟然没坏)

SATA口是坏机械上拆的(拆的太屎了就不放大图了)
最后再来张背面的

板子改好了就该试试盘了,上diskinfo

通电时间绝对是假的,啥有用的信息都没读出来,测个速吧

这速度...还行?
撕开标签,这货用的居然是东芝的企业级mlc...

双贴TH58TEG9EDJBA89+sm2246xt
所以说这速度正常吗?还有就是问下这种固态开卡短接哪里啊
(水)

网友A:
大锅动手能力但是msata转sata13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锅动手能力但是msata转sata13块钱

还有七块五的

网友B:
速度和机械硬盘差不多

网友C:
楼主,你的飞线不行。
虽然逻辑电路是通的。
但是没有考虑到高速线。正经的sata线都是带屏蔽层的。且差分对长短一致。
建议楼主剥开一条台式机用的SATA线一看便知。
其实可以把3.5存硬盘的SaTA口单独拆下来。附带供电也弄下来,比这样好多了

网友:
标着ROM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9EDJ上XT有点浪费啊 换个EN的板子速度立马提升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飞线不行。
虽然逻辑电路是通的。
但是没有考虑到高速线。正经的sata线都是带屏蔽层的。且差分对 ...

电源的硬盘供电莫得3.3v,只能压榨cpu供电,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人品真好,9EDJ~

网友D:
感觉这家封装厂的晶圆质量不太好啊,手里曾经有寨板、寨盒,都是他家的存储芯片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家封装厂的晶圆质量不太好啊,手里曾经有寨板、寨盒,都是他家的存储芯片坏掉了 ...

不是他家晶圆不好,是你拿到时已经被艹烂的颗粒,有的是从淘汰服务器上拆下来的颗粒,寿命已经over了,回收的开大ecc强行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和机械硬盘差不多

但凡有几兆的4k速度,秒飞机械吧

楼主(2020-08-14):
找到问题了,主板用的是sata2,怪不得慢了

网友:
这样的改造真有石器时代的味道,非常原生态!

网友(2024-12-18):
好牛的人呀!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换个EN的板子速度立马提升一半

网友:
佰维的颗粒现在怎么样啊?好像HP的EX950也在用佰维的颗粒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