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发现一款做工十分漂亮并且很牛逼的固态板子

楼主(2020-05-24):
去年的8月份某宝突然看到一个很好看的sata接口的固态    说是用的58h主控   带钽电容的掉电保护的固态    开始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359元一个   还是240g版本的  于是剁手了一个回来发现主控板做工真的是十分的好  八贴132焊盘  双缓存位最主要的是还带typec接口    而且钽电容位置很多  想着全补上的话可谓是十分壮观的   2258h主控支持32ce   想着可不可以八贴东芝1v23这个tlc颗粒    组成2t的容量  而且亲测58h确实不掉速  于是乎趁着520这段时间领的优惠卷有买了6个不带typec240g版本的拿回来魔改一下。下面是板子图 看着确实很养眼
稍后等方老板的颗粒还有购买的一百颗钽电容到了以后改好再发图

网友:
这个不带tpc连桥接芯片都没有,不好改吧!

网友:
看外形有点像宇瞻的这款,注意我只说外形
http://ssd.zol.com.cn/587/5875482_all.html

网友:
首先你得搞个桥才能用COM3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光是补钽电容那简单,钽电容的掉电保护电路也缺少元件,带TYPE-C接口的板子上面缺少掉电保护电路,板子设计上有掉电保护,但相关电路元件没有贴.

网友:
在SATA接口后端直接加上几个大电容也是差不多的吧,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光是补钽电容那简单,钽电容的掉电保护电路也缺少元件,带TYPE-C接口的板子上面缺少掉电保护电路 ...

带钽电容和typec的版本有几块    正准备研究研究把这个不带的补上

网友:
低配版,差那么多元件

网友:
单纯补电容其实意义不大的,掉电保护要配合固件和对应电路才能工作
这个板子上掉电保护电容没焊,对应的电源电路也是没焊的,只补电容没意义

网友B:
补满电容没有对应的固件可能会因为电容充电时间过长导致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满电容没有对应的固件可能会因为电容充电时间过长导致不认盘

已经有朋友改好了   很稳定  我也是通过塔介绍的然后整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