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10系统重置网络后 蓝牙不见了

楼主(2020-05-24):
惠普台机,重置网络后蓝牙找不到了。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蓝牙!原因是这样的,最近网络有问题总是断网,所以就想重置一下网络试试,结果问题没有解决蓝牙还丢了。重装系统也不行。

网友:
没装驱动吧,下个驱动精灵看一看,用别的电脑去驱动精灵官网,下载万能网卡驱动板 U盘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