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麻烦帮我看看这块英特尔主板的供电去向

楼主(2020-05-24):
左边三个电感五个蓝色电容是一路,上面两个电感四个蓝色电容是一路,下面一个电感和它上面两个蓝色还有右下一个蓝色是一路,左下角咖啡色电解是pcie x16槽12v供电。下方电感空电容位右边那蓝色电容接下方三脚芯片,pcie x16槽上方红色电容未知。
pwm芯片是3+2的,那么左边三个电感应该是cpu 1.x V供电了,那上方的两个电感和下方一个电感 这两路是什么供电呢?

网友A:
上方的两路估计是核心显卡供电,下方的一路总线或者南桥供电,应该是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方的两路估计是核心显卡供电,下方的一路总线或者南桥供电,应该是1V左右。 ...

核心显卡供电?
左边那路应该是cpu核心供电,因为至少三相供电。上方的一路应该是和cpu有关。

网友B:
单独一相,给CPU的核显供电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一相,给CPU的核显供电足够了

你们是说核显有单独一组供电,如果没有核显的cpu那组供电就没电压?

楼主:
上方那部分应该是一上桥一下桥的两路并联,左边的是标准的一上桥两下桥三路并联

楼主:
更正:
芯片组核心供电不在这里,而是24p经过dc-dc出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下路的供电去向到底是哪里?
cpu pwm是3+2相的,下路电感是连着一个降压pwm(和cpu不是同一个)

网友C:
左3相是CPU核心供电,上2相是核显供电,下一相是内存控制器供电.是snb或ivb时代的主板.

楼主(2020-08-07):
引用 网友C:
左3相是CPU核心供电,上2相是核显供电,下一相是内存控制器供电.是snb或ivb时代的主板. ...

下面那相确实是pch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3相是CPU核心供电,上2相是核显供电,下一相是内存控制器供电.是snb或ivb时代的主板. ...

应该是英特尔的Q77,估计楼主想做NAS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