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挂钟改18650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0-05-24):
看了几遍栏目,觉得跟电源有关,就发到这里吧,不合适就请版主换个合适的地方,谢谢!
首先参考这些帖子

1、晒、测优惠购里边的倍量5号镍氢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63

2、拆个倒找钱的太阳能灯,嘿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737

客厅挂钟比较费电,就像有坛友说的那样,线圈都偷工减料了,很早以前的一节5号电池最少能用1年以上,现在的最多也就半年吧。所以,就买了优惠购里的倍量电池,1.2V的镍氢电池,装上一试,比较气人,只能用半月左右,这电池与钟表不对付,就是一个玩具,它倒不是电池一下没电表停了,而是表开始走慢了,这还不如一下停表了呢,时间不准有时会误事。

后来就想用太阳能给倍量充电,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与是就买了第二个优惠购里的太阳能庭院灯,准备拆下太阳能板使用。但是实验证明这样行不通,在客厅里,光线强度不够,太阳能电池板只能产生10多uA的电流,这根本补充不上消耗电量。

于是产生了用18650锂电供电的想法。网上搜了一下有关改锂电的帖子,发现不是费电就是有点复杂,还是用现成的低功耗1.5V稳压块比较简单,就用LN6206P152VR 1.5V低压差CMOS稳压器芯片,静态电流实测4uA。

废话一堆,不说了,看照片

这个早就买了,只是懒得弄

SOT23-3封装的,用转换板才好操作

LN6206P152VR 丝印是65E9

焊在转换板上

把两串锂电池盒改为两并的

其中一个弹簧没卡子固定,用705胶固定

18650没保护板,得找个废手机电池拆个

三星手机上的

怀孕了

把型号粘下来了

外皮撕下后,发现有正负标记在上边

原来还用外皮对正负极呢,后来发现保护板上也有标记

拆保护板

取下保护板

转下帖,别插楼

补充内容 (2020-6-16 11:54):
时间长了没法编辑了。重新认真细致的测量了一遍,实际耗电约0.225MA,这样算来应该能用2年以上。测试动画发在36楼。

补充内容 (2020-6-16 12:02):
0.325MA  打错字了

补充内容 (2020-6-16 12:05):
看36楼吧,应该能用1年4个多月

楼主:
准备把18650锂电盒,放在这个位置

有坛友说钟表厂与电池厂狼狈为奸,我很赞成,这说明上边给你推荐了几种电池,放大照片就可以看到

下边测试一下这个低功耗的1.5V稳压片的静态电流,最高5V最低3.2V,静态电流都是4uA

给板子加装输入输出电容,资料推荐都是1uF,我把输入电容用了47uF

加上保护板后静态电流变成了8uA,看样子保护板和稳压片的静态电流都一样,都是4uA

下边制作假电池

孩子小时候的画笔,一直没舍得扔,总觉得有用得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找跟5号电池粗细一样的棒棒,一时半会的还真找不到,正好有它,用上了!

前头细部正好充当电池正极

这废料也是平时收集的,主要是铜皮,尺寸正好,基本不用剪,做正负电极

卡在电池盒里正好,上边那个是钟表上的,下边那个是钟摆上的

3M胶把18650锂电盒粘在比划好的位置,把线路接好就齐活了

最后上个线路图,一看就明白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钟摆用电很大,所以费电。我家的表直接把钟摆供电给断了。基本上能用两年。

网友A:
有意义的改装,估计能用多久呀?

网友B:
再加个充电电路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义的改装,估计能用多久呀?

电池容量按4000MAH,平均耗电2.5MA,4000除2.5=1600小时 1600除以24=66.66666666666~~~(天)两个月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充电电路就完美了

觉得充电器意义不大,原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你在充电的时候还得把挂钟取下,然后再插充电器,这样的话,好像还没有换电池方便,充电不是得用比较长的时间吗?如果插着边充边用,那么充电线不是很影响美观吗,这是客厅挂钟呀,再说充好电了,还得拨吧,也得取下挂钟才能拨,不取下的话,就得上椅子上去插拨,太费事了,你觉得呢?

网友:
楼主这个真没必要吧,一节电池挂钟可用半年之久呢。

网友C:
我家的老费电了,用5号充电池也用不了3个月,倒是1号电池估计能用一年,已经很久没有买过了,现在的1号电池也不便,充电电池经常换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老费电了,用5号充电池也用不了3个月,倒是1号电池估计能用一年,已经很久没有买过了,现在的1号电池 ...

意思是|你这个办法好!也准备做一块,省得老换电池……

网友:
不同意楼上所说。不改用不久。新电池基本3个月时间就开始慢了。要慢10分钟左右。我也改了2节18650.

网友:
线性稳压好啊

网友D:
想问问楼主降压模块是LN6206P152VR好还是AMS1117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楼主降压模块是LN6206P152VR好还是AMS1117好一些?

看样子你玩电子时间不长啊。每种稳压电源,其本身都有一定的消耗,最直观的衡量值就是静态电流,就是电源本身不接负载的时候的电流值,前者的静态电流实测才4uA,后者的静态电流,资料显示为4-8MA,最小4MA,后者是前者的1000倍。

上边是从数值上的说的,比较抽象,下边从实际上说。钟表的耗电一般就几个MA,比如我的这个,钟表加上钟摆一共才2.5MA左右,那么,你想一下,按最好的情况说,光1117就消耗4MA,钟表本身才2.5MA,那你这电源的电量都消耗到哪里去了,一半以上的电量都让1117给消耗掉了。而如果用前者,电源本身消耗的电量是钟表消耗的电量的625分之1,换算成百分比,就是0.16%,这就是说你的电池电量几乎全部用在了钟表走时上了。

所以呢,你觉得用哪种稳压器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你玩电子时间不长啊。每种稳压电源,其本身都有一定的消耗,最直观的衡量值就是静态电流,就是电源 ...

LN6206P152VR没有现成的模块啊。。。

网友D:
LN6206P152VR好找,转换板没找到。。。而且这么好的芯片为什么没流行起来,反正是AMS1117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N6206P152VR好找,转换板没找到。。。而且这么好的芯片为什么没流行起来,反正是AMS1117到处都是。。 ...

TB 搜 sot23  转接板

很便宜

看你买的是什么封装,一般情况都是SOT23-3封装,如果能买到SOT233的就不用转接板了。根据你能买到的封装,然后买相应的转接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TB 搜 sot23  转接板

好像丝印型号不一样。这种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丝印型号不一样。这种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