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C盘里的一个备份 误删了,有没有好用的恢复软件,请大师指点

楼主(2020-05-24):
如题,有办法找回吗?十分着急,感谢感谢

网友:
DiskGenius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你这个比较简单360恢复就可以,试试吧

网友A:
误删除之后没有用过这个硬盘引导系统,恢复没问题,用过就不一定了,因为是C盘,有可能被覆盖了。用PartitionGuru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删除之后没有用过这个硬盘引导系统,恢复没问题,用过就不一定了,因为是C盘,有可能被覆盖了。用Partiti ...

我是itunes的一个备份,可能是被覆盖了,因为我明明是删除的是另外的一个备份,后来找不到我需要的那个备份了,还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