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疫情好助手~小米米家电动洗手机拆解+修改出泡量

楼主(2020-05-24):
因为疫情期间要勤洗手,于是买了个米家的电动洗手机,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机器的出泡量比较多,家里的小孩可能因为有洗手机的关系特别喜欢去洗手,有时候一天能洗10几次,不到1周时间洗手液 就用了一半,洗手机出的泡沫量偏大,出泡量对于小孩来说有点偏多,残留液也不容易洗干净。就寻思着把出泡量改小一点,百度了很多拆机却没有一个合适的改机方案,没办法只能自己拆开看看了。

这个就是洗手机的机头:

这里是出泡口和红外感应口:

洗手液底座和电池口:

拆机肯定是想能无损拆下来是最好的,于是翻看了很多拆机的教程和视频,但是都是用起子和刀片直接翘开的,搞完了有变形和翘迹,密封又变成了问题。

不过仔细看了很多拆开的图片发现外壳实际上是一圈卡子,无损拆机其实很简单,就是电吹风吹热,然后刀片划个口进去一段一段的翘起来,注意翘的力度就不会留下痕迹,翘起来一个口后就顺这个口用小起子转一圈,盖子就完美打开了。

---拆机---

拆开顶盖的内部图:

顶盖:

拆掉主板,下面就是泵和感应窗:

看内部电路板和模具改变,我这台应该是第二版了,感应头和主板是一体化的。网上拆机的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分体感应头,因为出泡口密封问题,非常容易进水腐蚀线路,一般几个月后就不能正常感应出泡了:

现在一体主板上是两个分体的红外二极管和红外接收管。
拆机注意!拆机注意!拆机注意!
这里有坑!
这里有坑!
这里有坑!
那就是红外管的角度是组装时是经过定位模具调好角度的,千万不要手贱去掰或者压弯它,不然你会发现红外感应不再灵敏,还会不停的闪红灯。因为发射和接收的角度是经过特别调整的!
我在测量走线不小心把发射管压移位,装好后出现了感应不灵敏的问题,还好提前拍了照片,对照照片位置仔细调好角度才恢复正常。

---改出泡量---

下面就是改出泡量:

原来看拆机照片认为这个就是一个LM324芯片组成的红外感应电路,结果拆开才发现芯片被打磨了,经过走线分析确定这个是一片单片机,出泡电机的工作时间是单片机决定的,改起来就麻烦了,除非自己能写个程序替代,但是这样改机的工程量就变大了,只能另辟蹊径,不过经过分析发现整个电路还是很简单的:
1、触摸开关电路
1片CT8233芯片,负责整机的触摸供电;
2、红外感应电路
1个红外二极管+1个红外接收管;
3、单片机状态控制
14脚芯片型号未知;
4、发泡电机降压供电
1个5脚的DC-DC芯片,把4节电池6V降压成4V供电给发泡电机

我决定从电机供电电压来调整出泡量,原电路的4V电压降低就可以减少出泡量了。

我在采样R1电阻上并联了3个2M的电阻,这样输出电压就变成了2.8V,这个电压值出泡电机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出泡量就只有原来的1/2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外接供电通电测试效果:

---防水---

现在就是处理防水的问题,因为是洗手间里的水气大,洗手时也容易进水,于是用蜡把整个PCB封起来,这样就是进水了也不会腐蚀电路板。

普通的蜡烛

封蜡:

装回外壳:

改电压的地方也蜡封起来:

最后装好上盖,测试出泡量:

相比原来的一大坨明显少了:

这么多的出泡量对于小孩洗手完全足够,因为降低电压后整体的功耗也会降低,电池的使用时间应该会更长。改机到此结束,如果家里有米家洗手机的可以按我的方法改造试试。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超实用,洗手液自己能调不

网友:
第三方洗手液不就好了???非常便宜,50元有3公斤了,是原装的10倍,  相当于只要5元一瓶

网友:
智能真好 试一下

网友:
就是普通的洗手液,粘稠型的,兑上两倍的纯净水灌回去,直接就出泡了

网友:
这个出了泡泡不是还要动手搓,感觉多此一举啊

网友A(2020-09-29):
大佬功力深厚!
请教一下,我这个洗手机通电开机就自动喷一下,然后就不再喷了,红灯一闪一闪的,大概是哪里故障呢?已经拆开清洗过了

某宝上只有卖旧版配件的,我这台和您这台一样,是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功力深厚!
请教一下,我这个洗手机通电开机就自动喷一下,然后就不再喷了,红灯一闪一闪的,大概是哪 ...

传感器坏了或者偏了

网友:
这种很少看到分享了,感激不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坏了或者偏了

谢谢大佬解答!
偏应该不会,没拆之前就这样了
哪个模块是传感器,有型号吗,能否单独替换

网友(2020-11-11):
还是自己灌洗手液方便点吧

网友: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并联和串联啊

网友:
可以 有点东西!!

网友(2021-01-10):
给米家提建议,增加档位调节。

网友:
非常实用,回去可以试试,高人

网友(2021-02-26):
高手,受到楼主启发,我准备把我的洗手机改成锂电、无线充电。

网友(2021-08-07):
洗手液加点矿泉水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