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PI flash 只能读,擦写都不成功 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24):
某宝买了几个型号:
W25Q128JVSQ,参考手册和正点原子的例程操作。可以读出FlashID与手册相同。但是擦写都不成功,使能写后读状态寄存器也由00变为02,写操作后读状态变为00. 没有busy状态。读出内容还是FF。求指点。

这个是调试串口输出信息:

Flash ID:0XEF17
JEDEC ID:0XEF4018
Status all:0X600200
chip_erase cost ms:1
Status after erase:0X600200
SPI_FLASH data addr=0~16:
//测试代码如下
SPI_Flash_Init();
print_hex("Flash ID:",SPI_Flash_ReadID());
print_hex("JEDEC ID:",flash_read_jedec_id());
print_hex("Status all:",flash_read_state_all());
ms_cnt = 0;
SPI_Flash_Erase_Chip();
print_num("chip_erase cost ms:",ms_cnt);
print_hex("Status after erase:",flash_read_state_all());
for(temp=0;temp<16;temp++)
{
  send.buf[temp]= temp;
}
flash_page_write(send.buf,0x0,0x0,16);
send_string("SPI_FLASH data addr=0~16:");
SPI_Flash_Read(send.buf,0x0,16);
send.end = 15;
send.cnt=0;
send.state = SEND_RUN;
SBUF = send.buf[send.cnt++];
//flash驱动如下
void flash_page_write(uint8 *pBuffer,uint16 page,uint8 addr,uint8 NumByteToWrite)
{
u8 i;
SPI_FLASH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FLASH_CS=0;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page>>8);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page);
    SPI1_ReadWriteByte(addr);
    for(i=0;i<NumByteToWrite;i++)SPI1_ReadWriteByte(pBuffer);//循环写数
SPI_FLASH_CS=1;                            //取消片选
SPI1_ReadWriteByte(0xff); //延时8个时钟
SPI_Flash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楼主:
根据手册状态寄存器第二个字节读出的是02, QE位使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1,写0后读出来还是02. 手册上说不要在HOLD 和WP接地或电源时置1QE位,可是新买的ic读出来就这样,写0也清不掉。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路没错
检查一下SPI配置对不对吧
然后试一下chip erase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错
检查一下SPI配置对不对吧
然后试一下chip erase指令

SPI配置应该正确,FlashID能读出来,状态寄存器也能读出数据。通讯肯定没问题。芯片擦除,扇区擦除指令都试了,没有效果。连执行事件都没有,执行后读状态就是0,没有busy过程。

网友:
芯片我也买了,不会玩

网友B:
芯片察除了,数据就是FF.写个其他数据看看,在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察除了,数据就是FF.写个其他数据看看,在读出来

for(temp=0;temp<16;temp++)
{
  send.buf[temp]= temp;
}
flash_page_write(send.buf,0x0,0x0,16);
这段代码就是写0~15到地址0~15,然后再读出来打印全是0xFF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一片flash就好了。运气这么好,第一片就踩雷了。
Flash ID:0XEF17
JEDEC ID:0XEF4018
Status all:0X600200
erase_sector=26
SPI_FLASH data addr=0~16:\0

网友C(2021-07-26):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一片flash就好了。运气这么好,第一片就踩雷了。
Flash ID:0XEF17
JEDEC  ...

楼主,同样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换了flash也无法解决,该怎么办(使用的是模拟SPI)

网友:
楼主,你写闪存中page和addr代表的参数是什么呀

网友D:
这个芯片(正品华邦)我用过. 读写擦除都没问题,自己写的DMA读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正品华邦)我用过. 读写擦除都没问题,自己写的DMA读写

但的读写flashID正确,但擦除后读的数据的00,应该是擦除不成功,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的读写flashID正确,但擦除后读的数据的00,应该是擦除不成功,这是什么原因 ...

稳妥的步骤

1。检查状态寄存器1的BUSY位(命令05h), 为0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次写或者擦除
2。打开写允许(命令06h), 写或者擦除之前都需要做的
3。擦除命令,比如扇区擦除20h,块擦除,全片擦除(C7h)
4。再次检查状态寄存器1的BUSY位,是否完成(这一步如果省掉,第1步就不能省)
不过目前我用的都是全片擦除,其他方式擦除没试过,估计也没问题吧, 用来录制44.1k/16bit音频,可以录制94秒,然后回放,来回折腾玩

网友:
曾经也被原子的代码误导,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后来仔细看了芯片数据手册,根据数据手册重写了程序,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C:
楼主,同样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换了flash也无法解决,该怎么办(使用的是模拟SPI) ...

我也是模拟的,只能读取id,但是读写貌似都不成功,擦除也没有擦除的动作,我用板上的flash,直接硬件spi可以正常读取,用外接的flash模拟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妥的步骤

1。检查状态寄存器1的BUSY位(命令05h), 为0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次写或者擦除

正解!也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2024-06-18):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