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的51单片机有多串口的吗,请推荐一下

楼主(2020-05-24):
最近打算做个小东西玩,需要2个以上的串行口,因为我对51系列更熟悉,年龄大了不想学习新东西了,所以还是想找个多串口的51单片机,最好是STC的,下载方便。麻烦有了解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LQFP64的封装随便一款都有好几个串口呀。反正STC家的Datasheet,选型手册都是一起的,直接下载看看选项得了。

网友:
4个的都有还能复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STC15W4K32S4系列就可以。

网友A:
N76E003  有2个串口

网友:
看型号后面,s2s4,数字就串口数,还可以用下载软件右边,有选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已经选择STC15W4K32S4系列了,感觉不错,自己玩儿,学习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B(2020-06-23):
速率不高的话用定时器写,要几个有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速率不高的话用定时器写,要几个有几个

这个要有较高技术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N76E003  有2个串口

N76E003无敌了

网友:
推荐STC8F2k16S2系列,2个;或者s4系列,4个。
S2系列价格便宜,贴片sop16才一块四很划算啊。

网友(2023-04-25):
STC8H1K08-33I-TSSOP20, 2组独立串口,RMB1.3, 还 DMA 支持: 【2组独立串口,SPI, 12位ADC】,支持触摸按键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有较高技术才行

如果只发送不接收,有啥技术含量,外部中断加定时器模拟串口接收就麻烦点

网友:
玩51,还可以玩8266这个也值得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