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NENG AN8002万用表拆解简测(ZT102之国外版)

楼主(2020-05-24):
ANENG AN8002万用表就是众仪ZT102万用表之国外版,简单拆测看看:

英文说明书

同时附带了可换头的表笔套件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PTC是绿色的,而ZT102上是棕色的,不知有什么区别

M状康铜丝取样电阻0.01Ω

板号:2017/11/07

NEXT

楼主:
电压电流简测:

一.交直流电压简测:

二.直流电流简测
50uA档测试结果

100uA档测试结果

500uA档测试结果

1mA档测试结果

网友:
你的表真多呀!

网友A:
老哥最近太疯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真多呀! ...

都是廉价货,没有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最近太疯狂了。。。。。

之前102A出掉了,那就换个同体积的102吧。

网友:
性价比不错的表!!虽然达不到科研实验级别,精度都够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102A出掉了,那就换个同体积的102吧。

我的102还躺在那没时间玩

网友C:
大婶又入手了一块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又入手了一块表么?

看中了体积比较小,功能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又入手了一块表么?

同时价格也不高,不到五十元。

网友:
这个价格,真心可以啊!
尤其是那套组合表笔,真心好评!

缺点也就是以前那几个,保险不通用,屏幕显示效果差了点,其他我挑不出毛病了,保险走线可能会被诟病吧。
但是在这个价位上,我无话可说,真香!

我那个102还没被我折腾死,所以就先不入手了
前两天跟大佬学习了超频知识,换了10m晶振,速度杠杠的,目前一切正常。
什么时候折腾死手头这个多灾多难的102,我就入手这款,当然,希望以后这货能有更好的升级版,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表太多玩不过来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简测:

一.交直流电压简测:

大侠这是把众仪表收全了呀

网友:
塑料壳里面的做工有点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这是把众仪表收全了呀

还差得很远,只是选典型大中小体积各一的而已。

网友:
我买的AN8002 在mv档空载示数不归零,并且逐渐增加,不知道楼主的表有没有相同情况。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 ZT102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简测:

一.交直流电压简测:

鼓励,顶礼膜拜

网友(2021-04-02):
好久不见。。。。众仪的表做工还行。头次见你也有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