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简易的枫叶手持小风扇

楼主(2020-05-24):
最近天气变热,看到上班的同事桌面上放一个迷你小风扇,清爽又舒适

回家翻了下仓库,找到了一个N年前的简易手持小风扇,遂拆之

正面开关按键

正面

正面

折叠后
侧面电池仓和充电口
卸下电池 18650电池 2200mAh
取下折叠处的扣子,里面有颗螺丝
分离电池仓后盖
开关机按键及充电口
拆下风扇罩
风扇电机,直流有刷
充电器 5V2A 3.5mm圆形充电口
完好的样子

插电后充电器直接亮绿灯,估计是电池坏了
没有调速功能,开关按下后风力强劲,噪声也大,不适合放在办工桌面

后期有机会再改造下,加风速调节和USB充电

全贴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看叶片像玩具风扇上的,就已经直到电机不对劲,侧面一看果然是有刷,只是把零几年玩具风扇加了F95款防护壳,五号七号电池变成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叶片像玩具风扇上的,就已经直到电机不对劲,侧面一看果然是有刷,只是把零几年玩具风扇加了F95款防护壳 ...

这种估计是促销或者活动赠品,功能很简单,成本很低,只需要直流电机和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货色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买个无刷风扇,低档声音很小。

网友B:
充电器输出5v直接连接电池会有危险啊!

网友C:
有刷电机,5V直充,这都什么鬼啊

网友D:
没有把风扇的内部整体拍摄下来,不知道的人还认为是5V直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把风扇的内部整体拍摄下来,不知道的人还认为是5V直充.

你仔细看,DC充电座是直接连线到电池仓的,应该是用4.2V的充电器充电才对

网友E:
那啥,你可能拿错充电器了,看你DC座子是直接接电池厂的,或者是山寨充电器乱标的,充电器应该是4.2V的才对,充电红灯,充满转绿灯,便宜手电筒常见这种充电器,线一头是3.5毫米的圆头,

网友:
有时间还不如去找一个无刷电机来买,这个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输出5v直接连接电池会有危险啊!

的确是5v直接充电池,所以电池肯定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电机,5V直充,这都什么鬼啊

设计很烂,用几次估计就挂了那种,便宜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啥,你可能拿错充电器了,看你DC座子是直接接电池厂的,或者是山寨充电器乱标的,充电器应该是4.2V的才对 ...

充电器是标配的,有可能是4.2v的,但是商家标错了,也可能真的是5v充电器,所以这样的话电池充几次就挂了

网友(2022-06-04):
连调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