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有偿求大神修复东芝固态盘

楼主(2020-05-24):
闲鱼贪小便宜买的固态盘,到手后发现不能用,因为卖家有声明售后不退不换,只好自认倒霉。
现在固态盘的现象都是接入电脑后,计算机管理里面能看到,但是无法初始化,提示I/O错误,想请大神看下,这三个固态盘还有没有抢救一下的可能,或者重新量产开卡或者拆颗粒做固态盘。我愿出来回邮费及其中一个固态盘作为报酬,如果有其他的开销或报酬再协商。
主控和颗粒信息如下:
主控1
TC358790XBG
颗粒
TH58TEG8DDKBA8C
NE7814
TAIWAN
15089AE

主控2
TC58NC5HJ8GSB-01
颗粒
TH58TEG8DBHBASC
XE1063
TAIWAN

12279AE

剪贴板图片 (4).jpg 剪贴板图片 (5).jpg  剪贴板图片 (3).jpg 剪贴板图片 (2).jpg 剪贴板图片 (1).jpg

网友A:
不知道好坏,不包好坏,不退不换
潜台词就是 我这就是坏的,能坑一个是一个

网友:
这种大概率是闪存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明知是坏盘 偏要买 无法格式化有2种情况 1 锁盘  需要解锁 2固件出错  很好弄    8DBH的是2281主控 可以开卡 就是LIUNX麻烦了点 9187主控的就只能拆颗粒咯

网友:
咸鱼绝大多数坏盘是卖家开卡失败做坏盘处理。开卡能用的坏盘已是稀罕物。

楼主:
谢谢指教,哪位大神愿意出手相助?

网友:
刚linux折腾了个松下的大脚3 120G,能认盘能读但是不能写,格式化只能格一个2M的分区,其它分区全部都是IO错误。坐等开卡工具吧

楼主:
闲鱼找了一个,拆片做一个256的硬盘。

网友B:
闲鱼上有很多老玩家,坑死小白!我上次收了一块惠普ex900 256g,说是能认盘,不能格式化,结果拿回来根本不认盘,还短路,拆下闪存和主控,里面加焊一团糟,颗粒边缘都翘成锯齿状了,还好没坏,全部重新植球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有很多老玩家,坑死小白!我上次收了一块惠普ex900 256g,说是能认盘,不能格式化,结果拿回来根本不 ...

重新植球搞好 那就是老玩家卖你的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新植球搞好 那就是老玩家卖你的 那是不可能的

专卖各种二手货的,可能不是很专业,自己加焊了一下,没搞定就转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专卖各种二手货的,可能不是很专业,自己加焊了一下,没搞定就转卖了

这个应该是你的 咸鱼找我
5A电源的板子 也算不错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颗粒拆掉然后换到46en去,那样会好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的 咸鱼找我
5A电源的板子 也算不错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的 咸鱼找我
5A电源的板子 也算不错了

对东芝的没兴趣,东芝三星喜欢特立独行 搞什么BGA272 316 烦人,还是BGA132 152比较简单

网友:
拆颗粒吧
骚年

网友(2020-07-21):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有很多老玩家,坑死小白!我上次收了一块惠普ex900 256g,说是能认盘,不能格式化,结果拿回来根本不 ...

ex900可以开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好坏,不包好坏,不退不换
潜台词就是 我这就是坏的,能坑一个是一个 ...

深有感触,学费交了不少

网友(2022-05-18):
咸鱼坏盘是卖家开卡失败做坏盘处理。开卡能用的坏盘是稀罕物。

网友:
马牌主控个人是弄不了的。只有广东那边搞翻新的人有专门工具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