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威威手动电动一体式螺丝刀拆箱简评(VESSEL 220USB)

楼主(2020-05-24):
前几天有坛友留言中提到了这个威威电动手动一体螺丝刀。
今天到手确实感觉很不错,迫不及待的发个展示帖。

↑四个方向的照片,是个吊卡包装。因为是国内的行货外面贴了一些汉字贴纸。日本大阪制造。内附一只批头。

↑↑内部一直带有绝缘套的批头(PH2),MicroUSB充电线一米长,中文说明书一小本,主机一个。

↑↑↑说明书图片,内含尺寸图和技术参数。

↑↑↑↑对比威威220系列尺寸只是略大一点的,相比同类型世纪螺丝刀还是小很多。

↑↑↑↑↑USB充电特写,防尘塞做的确实很好,如果充电插座是C口就更好了,可能是为了缩小体积。

简要说下第一次使用感受:
开关是前后推动的。因为凸起不是很多所以需要用指尖才能触碰的到。手动模式下基本是不会因为触碰启动电机。可能日本人是刻意这么设计的。
充电状态下,推动开关不会启动电机。
照明灯有五秒钟的延时。
充电时红灯亮起,充满变绿灯,电动状态下憋停并红灯闪烁。
批头通用威威¼六角柄单头和双头,如果用欧式短尾批头建议内部垫入6mm~6.3mm范围内的钢珠,用松下和牧田的朋友我都是这么推荐的。
批嘴和主轴框量比世纪小很多。最大的缺陷就是一个字~贵。

本贴完毕,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留言。

网友:
这个好几百吧

网友:
拆开看看 有国产的有啥不同。。 这东西1688上推了好几次了

网友A:
老大,能拆开给我们欣赏下吗?关注很久了,就是价格有点贵,一直也没有兄弟拆,不知道和别的品牌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能拆开给我们欣赏下吗?关注很久了,就是价格有点贵,一直也没有兄弟拆,不知道和别的品牌有什么差别 ...

发帖就预感到有人要求拆机,其实里面也没什么,就是个锂电池,保护板,电机。
电机和波箱比较好一些,所以声音比世纪和go都柔和,听起来很舒适。
加上配了一个橡胶材质非常好的外壳,估计技术核心也就在这。
过一段时间有朋友赠送国仿go,那个我是一定要发拆机贴的。

网友B:
带绝缘批头性价比高很多,那个批头单买得五六十

网友C:
我记得这款威威220USB-1优惠价应该是289元,带一支批头。
前不久到货的松下ez7412让人很失望,拆开一看与威威一模一样。

同样款式的还有科麦斯3.6V电动螺丝刀,外形一样,只是零件不一样,好像只有过盈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款威威220USB-1优惠价应该是289元,带一支批头。
前不久到货的松下ez7412让人很失望,拆开一看与 ...

松下当前确实贵了一点,明年就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款威威220USB-1优惠价应该是289元,带一支批头。
前不久到货的松下ez7412让人很失望,拆开一看与 ...

这种造型好像都不带扭矩调节吧,M3以下的螺丝可能嫌劲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造型好像都不带扭矩调节吧,M3以下的螺丝可能嫌劲大了

实际使用中,比博世GO1强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带绝缘批头性价比高很多,那个批头单买得五六十

普通批头套2,3层热缩管和所谓的绝缘批头有啥区别   头尾还是金属连着的不是?

实用党真有人花五六十去买?  我是不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款威威220USB-1优惠价应该是289元,带一支批头。
前不久到货的松下ez7412让人很失望,拆开一看与 ...

小日本这边店里挂着3000日元多一点  大概200块    亲眼所见

289元都算是割韭菜了  溢价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普通批头套2,3层热缩管和所谓的绝缘批头有啥区别   头尾还是金属连着的不是?

实用党真有人花五六十去 ...

卖多钱和有没有人买是两件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卖多钱和有没有人买是两件事

注意我的用词----“实用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注意我的用词----“实用党”

你说的是松下EZ7412么,弄几个,寄回来玩玩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松下EZ7412么,弄几个,寄回来玩玩撒

威威VESSEL 220USB啊

网友C:
我以为是松下EZ7412,要是这款在500元以下, 那就很是吃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松下EZ7412,要是这款在500元以下, 那就很是吃香了。

EZ7412日亚不是360大洋左右吗?

网友: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过sk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EZ7412日亚不是360大洋左右吗?

给个链接看看,我怀疑被人忽悠了,我差不多花了近900RMB,不过可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