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三星 Yp-k3 2GB Mp3

楼主(2020-05-24):
从高处掉下来,一分为二,显示排线下来了,但主板没坏,以前屏幕也有毛病,显示花屏,我发现这代yp屏幕都有毛病,爱花屏。主控是TCC771L,ROM是K9LAG08UOMPCB0,三星第一代MLC 2G

正面

正面

正反

正反

内部

内部

下部

下部

电路板

电路板

主控

主控

网友:
没啥用了,扔了吧!!

网友A(2020-12-20):
做工用料不错   音质还可以吧   比那种现在几十元 假牌子MP3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用料不错   音质还可以吧   比那种现在几十元 假牌子MP3好多了

做工跟音质没有明显关系,三以前有个三伤的T10跟这个差不多一个方案,音质一般底噪很大,索尼的a1000也是,里面芯片好多,但是底噪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2021-12-25):
还可以用啊,除了屏幕不行,MP3的功能还行,既然已经拆开了,找个锂电池换上还是不错的MP3.

网友:
拆开YP-K3这种播放器,只要高处跌下即可啊!可以不用跌就无损拆开更好,因为电池会老化,更换了电池就能焕发生机!

网友:
三星K型MP3屏幕易坏。

网友:
我以前有个,型号好像是G3,电容屏的,也是触摸毫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