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25顺丰包邮的坏超声波清洗机,发现压电陶瓷的另类玩法

楼主(2020-05-24):
之前在淘宝63包邮买了个小超声波清洗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770

然后一天逛咸鱼看见个25顺丰包邮的坏超声波清洗机,比我这个大一点,和卖家聊了一下就立马下单了,到货一看运费都要22块

包装非常的好

拆开看了下驱动板做工不错
我之前63包邮的驱动板是这样的:

看来一分钱一分货啊,拆开看压电陶瓷被振成两半了,但压电陶瓷上没有焊接痕迹,问了下卖家是自己换过一次线用胶布粘上去又坏的

然后神奇的事来了,卖家是用胶随便固定的,有一半压电陶瓷抠不下来

然后我用热风枪加热把胶软化拆下来等待冷却

之后拿手去拿啪啦啪啦就被电了,想了一下应该是加热形变生电了,再加热了一次万用表量电压瞬间超1000v量程档差点烧表了……焊了LED上去热风枪加热能持续点亮LED

冷却的时候像电容一样得积累一定电荷才能让LED闪一下,要是没负载放电电压能到1000v以上……加热和冷却电压方向是相反的

看起来这个坏的压电陶瓷还有点用啊。最后,突然发现这次这个驱动板上面好像有升压诶,毕竟是35w的片子50w功率用的,那这个驱动板可以驱动超声波振子吗?可以驱动多大功率的超声波振子,看起来驱动板和淘宝振子的驱动板布局是一样的

网友:
能洗小龙虾么

网友A:
超声波洗脚的话,会洗的很干净,所以可以洗小龙虾。

网友:
良心卖家呀,竟然发顺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洗脚的话,会洗的很干净,所以可以洗小龙虾。

如果超声波功率够大,会感觉剌痛的。

网友:
纯粹是送啊,运费都差点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超声波功率够大,会感觉剌痛的。

龙虾痛。我不管。。只管小龙虾干净。。哈哈

网友C:
可以超声波洗牙吗?

网友D:
这个振子单买太贵了

网友E:
原来换能片电压够高的,都达到千伏,加湿器头上我只知道输入电压24伏,里面电路防水灌封一拆就废,加湿器头喷雾的水柱不仅手碰刺痛,而且能烧软塑料瓶盖。

网友:
有加湿器片,那天也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振子单买太贵了

振子只要30多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换能片电压够高的,都达到千伏,加湿器头上我只知道输入电压24伏,里面电路防水灌封一拆就废,加湿器头 ...

这个换能片驱动35w的我看着是没有升压直接220w驱动的,这个当50w的用不知道生的电压能不能驱动振子,可以的吗?

网友F:
卖家真良心,25包邮  22运费,还要包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超声波洗牙吗?

可以的,把牙拿下来放到里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卖家真良心,25包邮  22运费,还要包装

相当于白送。

网友:
原来是顺丰包邮。。。。。。

网友:
这种时尚电器并不 实商

网友:
放电时,LED灯亮了多久

网友:
原来楼主用了2个LED灯正反接,放加热和冷却的两个方向的电。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