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锂电池同时处于充电和输出状态的问题

楼主(2020-05-24):
请教坛友,
如图,充电和升压模块是独立的,锂电池同时处于充电和输出状态是否可行?电池是否会有影响?

我的理解:
只有小电流设备使用时,电池不输出而是处于充电状态,能量直接由充电模块提供;
大电流设备使用时,由充电模块和电池同时提供能量输出到升压模块,电池是输出状态。

网友:
充电模块起码得5A以上。因为并联有3个负载。风扇模块,升压模块,电池。都是负载。

网友:
在一条导线中电流的方向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存在边冲边放这种说法。充电电流小,电池与充电电流一起向负载供电,电池等效缓慢放电;充电电流大,电池缓慢充电,多余的充电电流被负载吸收。
这样的问题是,在负载存在情况下,哪怕充电电流很大,电池也不能被认为充满,因为充电电流是靠电压和电流判断的。多一个负载哪怕电池电压升高到4.2V因为负载耗电所以充电电路依然不会切断充电电流输出,事实上也不能切断因为后部负载在充电器连接时应该由外部电源供电而非电池。所以电池会一直处于浮充状态影响寿命。我们都知道锂电池是出了名的娇气。过充过放会损坏,满电存放会损坏,长期维持浮充更会损坏。

网友A:
所以为了解决电池能在外部电源接通时计划地充电和放电,有一种技术叫做动态电源路径管理,当外部电源供电电流足够大时,系统分配一路电流供给负载,另一路剩余电流给电池充电。当外部供电减小或者断开时,系统开始抽取电池电流为负载供电。当外部供电存在电池充满时系统切断电池充电电流,但是负载的供电依然不间断并且完全由充电器提供。只要电池电压没有达到设置的再充电电压,无论合时充电器再次连接,电池都不会重新充电,系统的电源消耗完全由接入的充电器承担。

网友:
强烈建议使用ETA6002完成系统设计,该芯片是门槛最低的动态电源路径管理芯片,并且在官方资料有说这种特性的好处。
https://wenku.baidu.com/view/ffcf7cf3dd88d0d233d46a8e.html
https://www.docin.com/p-1685989853.html

网友:
“锂电池同时处于充电和输出状态”是不可能的

网友:
      在线式UPS都是一边充一边用,一用七八年,好多充电宝不能同时充放是因为共享散热空间

网友:
使用充电宝供电,小电流设备使用时,充电宝不输出,一直未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了解决电池能在外部电源接通时计划地充电和放电,有一种技术叫做动态电源路径管理,当外部电源供电电 ...

所以现在的手机到底有没有充满电插充电线玩手机关断电池链接功能? 冲着电玩手机和充满后继续充电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了解决电池能在外部电源接通时计划地充电和放电,有一种技术叫做动态电源路径管理,当外部电源供电电 ...

看来今后手机充电时玩的话,在快要充满时约95%就停止充电才对。

网友:
记住一点,有电压差才有电流。电压一样,电流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今后手机充电时玩的话,在快要充满时约95%就停止充电才对。

放心用,手机的BMS是非常高级的,真正要注意的是别总把手机的电力放到10%一下再充电,那样的深循环更加杀伤锂电池。虽然说避免完全充满是好事,但是以牺牲潜在续航时间为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现在的手机到底有没有充满电插充电线玩手机关断电池链接功能? 冲着电玩手机和充满后继续充电会不会 ...

怎么可能没有?手机的BMS比你想的还要高级好吗?
充满电继续保持连接电池根本不会处于浮充状态的,而是直接与系统电源回路开路,整个系统完全由充电器供电直至充电器移除为止。充电玩手机会使得分配给电池的电流下降使得充电速度降低,主要是发热使得电池处于不利的条件下充电,使得寿命有影响。

就现在个人,只要你有心,用Ti或者ADI的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设计出非常棒的BMS了,何况手机厂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今后手机充电时玩的话,在快要充满时约95%就停止充电才对。

我一直这么用,所以2011年买的手机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了解决电池能在外部电源接通时计划地充电和放电,有一种技术叫做动态电源路径管理,当外部电源供电电 ...

据我了解,笔记本应该就是这样处理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手机也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我了解,笔记本应该就是这样处理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手机也这样做了? ...

动态电源路径管理早就普及了,自己看看Ti的那些方案,手机里面就用。还有其它很多厂商生产的相似功能的ASIC,这东西没有门槛,而且是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