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ZX7-350焊机无输出

楼主(2020-05-24):
以前220v电源无反应,改用380v,结果有一天一声响,over了,拆开看,整流桥下电路板铜箔断了,整流桥击穿,继电器怀疑也坏了。现在现象是,380输入,控制面板正常,旋纽数值也正常变化,控制电路应该完好。想问下220V与380v如何转换的,哪个元件识别220v与380V输入?断开的铜箔用什么补好呢?左上角那个应该是电源管片吧,表面爆皮了,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控制面板正常应该没事。

楼主:
整流桥击穿,电路板铜箔烧断,同热启动热敏电阻并联的继电器开路。目前发现这三处。给电路板上两个继电器线圈引脚24V电压,为啥都是电源板上220V灯亮?倍压继电器开路不是应该380V电路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