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0-05-24):
         求助:           电源无输出电压,经检查R2 470K电阻不通,C11 22UF/50V电容坏,全部更换后故障依旧,把ICF2A0565换了也没变化。现在情况为ICF2A0565  4脚与5脚电压330V,7脚电压10---12.5V跳变,1脚与2脚只有零点几毫伏;47UF/400V电容断电测量330V电压下降缓慢,感觉没起振。但各个电阻 电容  二极管  光耦  TL431都未发现问题,焊点也无虚焊情况,请高手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楼主:
图片怎么不能全部显示

网友A:
3.3V、5V的整流二极管检查了没有?

网友B:
把ICF2A0565芯片2脚连接的R3断开后再测量2脚电压和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5V的整流二极管检查了没有?

查过 未发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ICF2A0565芯片2脚连接的R3断开后再测量2脚电压和输出电压。

把芯片2脚连接的R3  22R电阻断开后,测量2脚电压为0.1mV  1脚电压0.4mV

网友B:
检查1脚的C11电容和7脚的R6和D6元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1脚的C11电容和7脚的R6和D6元件是否正常。

C11 22UF/50V电容已经换过   D6 FR157正常   R6为11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C11 22UF/50V电容已经换过   D6 FR157正常   R6为11欧

检查C1电容,或者换一只68~100u的。

网友C:
首先怀疑C1
然后是D5,而且D5容易忽略,万用表也量不出来,假击穿

网友D:
检查一下变压器反馈绕组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E:
图画的一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画的一堆错误~

不好意思  第一次对电路板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怀疑C1
然后是D5,而且D5容易忽略,万用表也量不出来,假击穿

刚刚焊下C1   D5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变压器反馈绕组是不是断路了

变压器绕组正常

网友A:
如果检查外围元件都是正常的,那就去买电源芯片,或者用手头现有的芯片改动电路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检查外围元件都是正常的,那就去买电源芯片,或者用手头现有的芯片改动电路代换。 ...

电源芯片也换了

网友F:
检查R1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焊下C1   D5都正常

D5如果假击穿,测试没用,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R1电阻是否正常……

已拆下测量正常 47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