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A71S电视背光不亮问题探索

楼主(2020-05-24):
电视背光不亮,开机5-6小时后突然不亮,有声音。初步猜测是灯条断路,或恒流板短路。
后来检测发现, 输出到灯条的板子电压不足,本该24V,实际只有16V左右。
万能表有了,尚未有思路,找出哪个元件坏,有人提供思路 不

恒流板

恒流板

网友A:
电视用了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用了几年?

这个电视机已经用了五年了

网友B:
换24V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4V的滤波电容。

并联了电容,一样没变化

网友C:
一般都会超过24v的,你在哪找的资料?没拔掉插头量电压的嘛?

网友:
才5年,应该电容没这么差劲的,找找有没有地方脱焊虚焊,尝试一下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会超过24v的,你在哪找的资料?没拔掉插头量电压的嘛?

也试过了,无论怎样电容也才18V

网友:
楼主测量方法没有交代清楚,不能辨别,给你一思路,供电插头拔掉,测24V端电压,如正常,在后级,看看有没有短路,如拔掉插头,还是16V,没有正常值,那故障在前级,看看有没有变质的元件,这样就容易辨别故障点,缩小范围,查找也方便。

网友:
试试更换一下24V的整流2极管

网友:
24V输出电容老化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好像有的灯条有问题会影响输出,导致输出保护,我建议先测灯条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应该是300V了,如果正常一般是380V。
接下去你自己找资料去处理吧。

网友:
会不会是灯珠坏了?

网友:
一般是PFC电路有问题,PFC380V 正常的话查24V稳压电路,没几个零件的

网友:
电容、二极管都有可能,也有可能是ic性能不良,或者反馈电阻热不稳定
电容如果有漏电,并联没有效果的
建议先按坛友说的拔了插头量电压,确认后级没有短路再检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