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这IS903是什么情况?怎么是单通道?

楼主(2020-05-24):
我这是双贴闪迪两颗掉ce的05466怎么是单通道?

网友A:
903是单颗粒自动分配到2个通道,比如 2ce的就是 通道1 通道2各1ce 4ce的就是通道1 2 各2ce 你贴了2片掉2ce的 变成了通道1 2ce 掉了的2ce本来在通道2的,现在没有了 然后第二片应该在通道1的 ce 23和通道2的ce 23 现在也只有通道1的2ce 通道2的也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是单颗粒自动分配到2个通道,比如 2ce的就是 通道1 通道2各1ce 4ce的就是通道1 2 各2ce 你贴了2片掉2ce ...

我还以为剩下的两个ce也会自动分配两个通道呢!第二片本来ec在通道2的,软件开不出来。然后我把颗粒换了个方向,两个ce就在通道1了,现在能开出来。读取和单帖一样150m/s没有变化,写入方面单帖45m/s,双贴写入翻了一倍90m/s。总的来说还可以把,现在跑了两圈,效验没有问题。废物算是利用上了

网友B:
我有个BANQ优盘,有盘符,打开时显示请将磁盘插入可移动磁盘(G:),ChipGeniue 显示 主控为银灿IS903-A4,美光闪存256G,没有合适的开卡工具(找不到FLASH:美光256G,手动也无法输入),有什么办法救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BANQ优盘,有盘符,打开时显示请将磁盘插入可移动磁盘(G:),ChipGeniue 显示 主控为银灿IS903-A4, ...

要看你的F ID是多少。原来是903应该能开出来,你多找找其他版本试试

网友:
跟你的一样的,VID=1F75,PID=0903

网友:
你的这两个颗粒坏的“恰到好处”。

我遇到坏ce的颗粒,很多是ID乱码,贴上之后,会识别到乱码的ce,是开不出来的,需要物理屏蔽坏ce才行。

你这2颗,坏ce直接消失了,处理起来相对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