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liitokala Lii-100B镍氢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0-05-24):
拼夕夕上买的最便宜的。
指示灯
参数

输入口
6颗螺丝打下。
芯片无字
正面
充电中,和网上对比了,感觉和坛里的媚色、耐杰的电路板都一样。

网友A:
什么价格?双槽都不够用了,单槽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格?双槽都不够用了,单槽没啥用

有四槽的,可以买四槽的。

网友B:
把缺件补齐看看还有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缺件补齐看看还有什么功能

应该还能当充电宝反向充电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再怎么差也比同价位的环高要好,起码功能就多一些

网友:
拼夕夕上多少钱啊

网友C:
论坛那款的阉割版~

网友D:
补个USB母口试试能否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个USB母口试试能否做输出

升压IC都没有焊接的

网友:
几块钱啊,有这充充电到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缺件补齐看看还有什么功能

不齐就变成充电宝了。。。

网友E:
充1.2伏是恒压截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1.2伏是恒压截止吗?

不懂,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怎么测试?

就是电池充满在1.48伏。

网友F(2021-07-05):
有总比没有好了,但是不建议购买这种充电器了。

网友:
15块——论坛禁发单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总比没有好了,但是不建议购买这种充电器了。

是有什么缺陷或有啥使用注意项吗?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C:
论坛那款的阉割版~

你是如何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