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到的奥克斯AUX-A2理发器,还没用就拆了

楼主(2020-05-24):
家里一个塔塔T300理发器用了9年了,用2节5号电池的,给小孩理发的,疫情期间我理过一次,大人用动力不足,前几天老婆给小孩子理发说开始不好用了,这不昨天淘宝下单的插电式的,AUX-A2专业理发器,中午收到了,咋一看还行,细看做工还是很山寨的,59元,优惠券后,39元入的。厂家是宁波神剑电器公司。
面板只有尾端2个螺丝固定,仔细看了下,塑料不好,螺丝孔拆不了几次估计就爆裂或者滑丝,前端是塑料扣住的,打开后,里面还是很简单的,没有阻容元件,电磁式的,可靠性高,照片是手机拍的,上传的,顺序有点乱。
刀片是钢制的,上面很多油,不知耐用不,试了一下,剪头发还很OK的,力度大,功率标称15瓦,实测11瓦左右,虚标啊

楼主:
缺点:内部带220v电压,安全性没电池式的高。震动大(可做按摩棒),重量大。
优点:力量大,可靠性高,随时可用。
总结:小孩子用还是电池式好,这个还是大人用吧。

网友:
这种结构做好了的话很好用,比如andis

网友:
这种振动确实大,很带劲

网友:
理发器还是日威质量好,贵是贵点推子用了7年还快得很

网友:
这种山寨的220V电器也敢给孩子用?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一般般啊,谢谢分享

网友A:
右侧的蓝色造型怎么用呢

网友B:
这东西就是一个贴牌货,挂一个大牌然后卖。欺骗消费者,自己根本没有参与研发设计。国内企业能赚钱就行,不管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的蓝色造型怎么用呢

小孩子理发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就是一个贴牌货,挂一个大牌然后卖。欺骗消费者,自己根本没有参与研发设计。国内企业能赚钱就行,不 ...

质量确实不咋的,开始看了华尔的同款,69元,质量应该要好些。这个有券就买了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就是一个贴牌货,挂一个大牌然后卖。欺骗消费者,自己根本没有参与研发设计。国内企业能赚钱就行,不 ...

不仅仅是楼主的理发器,而且几块钱可拆式塑料花洒喷头,贴上牌子和卡塑包装放超市里立马变成29元。几元钱的9头手电,贴双鹿和卡塑包装也变成几十元。楼主电推子九几年后期父亲买过,用到零几年不小心摔了下里面铁芯松动异响,再用一两年后绕组烧断,换成18650充电式性价比高些,有些双电池双充电,推子和电池同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