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 P1106打印机不进纸处理

楼主(2020-05-24):
一台HP-P1006激打,不进纸。有时用手按着往前推送纸,偶尔能打印成功,不胜其烦。
开上盖,拉出硒鼓组件,可以看到进纸传送杆中间的搓纸轮。拔动搓纸轮两边的卡扣,弹出搓纸轮,发现包覆轮架的橡胶环带表面已老化开裂,失去搓纸能力。由于橡胶环带表面

全部老化(原准备移到相对成色较新的位置),只好应急将环带内外翻面套上轮架,新表面手感粘涩,试打印走纸正常,老怀大畅。

搓纸轮两端有塑料卡,往两边拔可将搓纸松出。

已翻面的搓纸轮。边上的两个突起,大的是导钉,小的是卡钉。装时先将导钉入轨,再推至卡钉入扣即可。

网友:
搓纸轮橡皮配件大概2-3元一个,这个机型是高保有量机型,很容易买到配件。一般我不会从内侧反过来,而是继续使用外侧并且翻转180度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有时候会进两张纸,不胜其烦,哪位兄弟告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有时候会进两张纸,不胜其烦,哪位兄弟告知怎么解决,谢谢! ...

分页器出问题了

网友(2020-09-10):
单位一台就打印机,昨天从仓库取出来之后不进纸,拆了搓纸轮用温水泡了一下之后洗干净了,没翻转,转动了180度,目前进纸情况良好。

网友(2020-12-01):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有时候会进两张纸,不胜其烦,哪位兄弟告知怎么解决,谢谢! ...

有些廉价打印纸静电起的超级厉害,两页纸粘在一起手搓才能搓开,分页器有时候搞不定它。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换搓纸轮好过,反正也没多少钱

网友:
上门换一个120,原来只要几元。

网友(2021-12-16):
我昨天拿到一台单位退下的1106,说是坏了,我试了也是不进纸,学习楼主一样处理,还是不行,后来问了专业人事,原来是我的硒鼓问题,把硒鼓会动的盖板拆了竟然好了,哈哈,估计我的搓纸轮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