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低音处理器,音频设备,有可很能是汽车上用的音频设备

楼主(2020-05-24):
研究价,38一套包邮 !!!

网友:
老板 可以用吗?好的来一个!!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低通 全信进去可以输出纯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低通 全信进去可以输出纯低音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作什么用的,放大低音信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作什么用的,放大低音信号的吗?

可以把全音 就是人声低音什么的所有频段声音 过滤掉人声高音什么的 只出低音然后功放在放大推超低音或者低音喇叭之类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作什么用的,放大低音信号的吗?

拆开看看电路就知道有没有放大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电路就知道有没有放大电路了

这个你可以放心,没有放大电路的,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不能直接出声的,接到我播放机上,有低音输出,确实如你所说,没有人的声音,只有低音,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可以放心,没有放大电路的,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不能直接出声的,接到我播放机上,有低音输出,确 ...

就是低通滤波器 可以串在前级和功放之间用来推超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