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重发 拆个十几年前的博纳数码宝 随身电源 E8800

楼主(2020-05-24):
昨天晚上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图片没出来,今天再试试。
先看数码宝的外包装,品牌和型号

侧面是介绍产品性能

适用于当时的多数数码产品

配套了各种各样的插头

产品的生产年代 2006年10月16日

高100mm宽80mm厚22mm 一把抓
所余电量检测

背面

正面 从左向右 1.放电插口 接用电器;2.电压变换 3.7V/M5.3V/ 6V/ 8V ;3.电源开关;4.充电插口

配备皮套  印着logo

那个年代标准的皮带扣

正面是胶粘的,掀开;背面也是粘的,里面两个螺丝

开盖,四个电池

电池另一面有接线插头

两块电路板,一块是检测电池余量,另一个是管理充放电

正面看电路板,两面都有元件

检测电池余量的板子另一面,两个按键四个灯

充电器

型号        长117宽58厚35  3A的 大个头

配的各种转接插头。

延长线

看看各种插头和各种用电器的匹配
当年数码产品的插头太多了

第二张

还有

End

网友:
挺规范的啊,还是以前的皮实

网友:
电感 小黄豆 扳子做工很好 电芯目测也是名牌 原来那么早的充电宝就是18650了啊

网友:
当初买了不少钱吧。两张毛爷爷够不够?

网友:
原来18650零几年就有,当初好像挺贵的,那时的接口没统一成USB标准,要是写上长宽高毫米尺寸,才知道不是四节五号电池。我零几年的时候做过一个简易4节五号电池应急充,买过单节五号电池内置升压应急充,当初网上有两节五号电池手机应急充内置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