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一个电动扳手没有电池,自己琢磨自制一个点焊机

楼主(2020-05-24):
朋友是卖电动工具的,过去玩顺带淘了一个博世电动扳手GDS18V-EC 300ABR散机,电池和充电器都单独出售了,只剩下裸机和盒子,回来准备买电池,结果却误入点焊机的坑,于是就上淘宝淘了一个微波炉的变压器自己回来捣鼓,中途可谓是问题百出啊,现在想想倒不如一开始买了电池和充电器来个快捷,一开始选择次级线我选择的太粗了,导致只能进去两圈,实测电压只有1.86V,电流我测了有4百多A,但是点镍片只是烧红却怎么都点不上,时间长短都试了不行,后来又返工将95平方的次级线抽了3分之一后用50的铜管相接才勉强饶了4圈,电压实测3.75V,电流784A,时间控制我没有购买控制板,直接上了PLC搭配固态继电器控制,时间控制精度在0.1S,改造后效果还是不太理想,自己测了电压和电流,应该已经达到这个变压器的状态,但是还是有时候点不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焊点发黑,不知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坛友们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欢迎过来指点一二。

楼主:
焊针我用4平方的铜线替代的   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现在也不敢买电芯回来,要是点不上就尴尬了

网友:
双变压器的才好

网友A:
镍片太厚了吧?再说你这成本也太高了,还不如把电池拿到手机店让人给你点好呢……

网友B:
怎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想用PLC做控制,这样调节参数比较方便。
不知道成品点焊机是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C:
笔阻,片厚度,都没介绍。

网友D:
会不会是快速接头的问题呢,记得以前有个大神就是快速接头这里有问题,快速接头是铁的,不是铜的。

网友E:
ssr小了要40A留点余量的
纯镍要用开槽的
接线尽量减小接触电阻
焊针不能留长
焊的时候不能压的太死只要压住就行了

网友F:
成本超过直接买个电池了

网友:
不建议使用快速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本超过直接买个电池了

你直接做个三组就赚了。不亏。

网友:
我还没下手。在想电池买21700哪家好。价格怎么样听说特拉斯点不好就会漏液。关于。点焊机用一个变压器还是两个好,控制板用双脉冲还是单脉冲好!哎。都没搞清楚。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的镍片比一般的厚实,0.1s太长了,我看成品是毫秒级别的

网友G:
PLC控制不错,焊针要买的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片太厚了吧?再说你这成本也太高了,还不如把电池拿到手机店让人给你点好呢…… ...

自己啥捣鼓  ,有些配件使用公司淘汰下来的产品,所以整体没花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想用PLC做控制,这样调节参数比较方便。
不知道成品点焊机是什么样的结构! ...

成品点焊好像是直流点焊,也是PLC控制,但是有气缸等控制压力等参数,有一套完整的工艺参数,我们这属于瞎捣鼓,PLC确实好调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阻,片厚度,都没介绍。

笔用的是黄铜块,焊针自制的用4平方铜线制作的,黄铜板尺寸是17.5*7.3的  ,内阻我测了只有几毫欧,这个对焊接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快速接头的问题呢,记得以前有个大神就是快速接头这里有问题,快速接头是铁的,不是铜的。 ...

我这个接头绝对是铜的这是公司里进口焊机搭配回来的接头,线阻我测了几毫欧,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r小了要40A留点余量的
纯镍要用开槽的
接线尽量减小接触电阻

嗯,感谢指导,我改天在来试试,我也感觉是我焊针部分出现问题,大电流可能不能瞬间释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控制不错,焊针要买的才好用

看来是需要购买焊针,可是这一套我还没把握能调试好,所以不敢再投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