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黑武士DIY个数控表头

楼主(2020-05-24):
其实陆续搞了好几个月,嘉立创每月2次不够用。
没有文化,废话不说多图流
焊接前

焊接后

随便拧几下

误差2个字还阔以吧
再拧几下电流 ,辣鸡众仪3A就漂成狗,根本无法校准

网友A:
这个表头漂亮,楼主水平高

网友B:
厉害,自己用KiCAD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自己用KiCAD设计的?

KICAD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漂亮,楼主水平高

小学曾水平,就是爱折腾

楼主:
换成优利德电流好看多了

网友:
表头不错   一直也想做一个 数控电源   没找到合适的表头 大部分 都是不开源的   想找个  开源的自己做  纯diy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 数控电源 ,去年买的黑武士电源,一直想自已来做表头,水平有限,不会写程序,也没找到开源的表头,正吃灰中.....

网友:
楼主牛逼,求文件,2387536631@qq.com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开源

网友C:
这个固件不是要注册吗,你怎么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固件不是要注册吗,你怎么注册的

这个固件是我写的,为什么要注册

楼主:
软件部分已经差不多了,放出原理图, PCB 可以提供有偿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部分已经差不多了,放出原理图, PCB 可以提供有偿固件

作为表头用是否增加个V-I 曲线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是我写的,为什么要注册

好吧,我搞错了

网友(2020-06-30):
放弃吧,群主不开源。

网友:
va和ia那部分的电路加mos管是为了将dac输出提高到5v吗!

网友:
这大神真牛,做的太好了。

网友(2021-10-17):
引用 楼主:
软件部分已经差不多了,放出原理图, PCB 可以提供有偿固件

看到消息后可以回复下吗?群的密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