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小屁孩的玩具

楼主(2020-05-24):
地下仓库扔着个小屁孩的玩具。外观是一副狰狞的面目:

血盆大口:

几个牙是按键,按下后会发出相应的提示,看来这玩具是教小屁孩口腔知识用的:

头大屁股小:

4AA电池仓,电池仓还有加固设计:

装上电池无反应?

拆开机器看看,里面比想象的复杂,看来这玩功能不简单:

嘴巴和底部齿轮箱通过白色的连杆接触,还有一条弹簧:

每颗牙都是一个导光柱,通过骨架连到一起一颗螺丝固定:

机器底部的主板和齿轮箱:

一个小板上三个按钮开关:

侧面可以看到驱动电机:

齿轮箱里伸出一根连杆控制其中一个开关:

主板部分,做工还可以,用上了贴片件,牛屎很圆:

还有八脚电机驱动芯片:

还有3个控制用的8550三极管:

LED灯珠都是贴片的,高级货啊:

劣质塑料扬声器,儿童玩具常见的货色:

准备拆齿轮箱;

拆开后的样子,一分二的减速结构。齿轮转到一定位置,弹一下塑料连杆,开关接通一下,系统就知道齿轮转到什么位置了:

触发机构:

装好的齿轮箱是这个样子,一分二减速传动;

装好扔回仓库破烂堆吃灰:

网友A:
原来这东西还有电路,我一直以为纯机械结构。

纠正一下8脚不是ROM,是马达驱动芯片。一般牛屎带马达都用外置驱动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东西还有电路,我一直以为纯机械结构。

纠正一下8脚不是ROM,是马达驱动芯片。一般牛屎带马达都用 ...

最早是纯机械的,这个是升级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东西还有电路,我一直以为纯机械结构。

纠正一下8脚不是ROM,是马达驱动芯片。一般牛屎带马达都用 ...

谢谢提醒,现在改过来了

网友B:
头次见到电子版随机数发生器芯片,零几年见到过机械款,机械款好像能通过按键压力手感判断陷阱。

网友:
这个挺好玩的

网友:
这个电动的 是高档货

网友C:
修好了没?
~~~~~~~
修不好
晚上跪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
~~~~~~~
修不好

真要修好估计得把牛屎CPU换掉

网友:
小时候也玩过这玩意

网友D:
记得以前的是机械结构的,不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的是机械结构的,不装电池

机械的那个是铁皮青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次见到电子版随机数发生器芯片,零几年见到过机械款,机械款好像能通过按键压力手感判断陷阱。 ...

说明还算是玩具里的高级货啊,不能作弊了

网友:
牛屎芯片垃圾死了!差评!!

网友:
牛屎cpu牛逼啊

网友:
小的时候有个蓝色的鲨鱼 差不多 不过是纯机械的 现在都这么高级了 老了老了

网友(2022-07-02):
这个还是个电动的,恭喜你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