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RO101-5净水机纯水机,水用完不会自动制水,不拆机真不知道问题在...

楼主(2020-05-24):
     这个净水机原来的说明书没有,是我买这个房子原房东没取走,我也懒得换我原来那个沁园的。经常性的水都用完了,也不自动制水。有时候过几个小时了制水,也摸不清到底什么规律。打电话问厂家,问售后,看网贴,都没有正确的解答。有说高压开关坏了,我专门拆了我那台闲置的沁园的,也不行。就是把水桶的水管拔了,压力为零也不制水。我那台闲置的沁园的,接了水立刻就制水补上了。这台美的的,经常让人无水可用,要重新开机,才会制水。     今天想着再拆开看看,以前没拆过主板。拆开一看才知道,主板上有个短路开关,节水模式和普通模式。原来一直用的都是节水模式,怪不得几个小时才制水一次。网上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没一个正确解答。改成普通模式,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A:
就这么简单的吗。。。。围观

网友:
用料还不错三角洲水泵

网友B:
看标题。。我就在想要嘛是高压开关,要嘛是高压开关旁边的单向阀
或者是电脑板与各元件的连接线,因为用的太细,以及冷压插簧年久失修,线路接触不好或断了

结果。。。。

网友:
我修过一台沁园的,不制水。。是进水调压阀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的吗。。。。围观

就这么简单,困扰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我就在想要嘛是高压开关,要嘛是高压开关旁边的单向阀
或者是电脑板与各元件的连接线,因为用的 ...

嗨,真想不到的问题,不拆机你费劲去查原因都查不到。

网友:
用山寨货也没有这节水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