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希崖牌随意贴双控开关拆看结构,设计较完善。

楼主(2020-05-24):
总体目前不缩水。比较靠谱。比上次后期的常新要好不少。

主控开关:

遥控开关:

网友:
这种单火线的待机功耗几乎为0,挺比阻容降压的省电

网友:
又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网友A:
中间微动上面趴着的这个贴片零件……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刚装上好用的。就是担心待机太费电。还有这个火线是关不断了是吧,维修灯具时碰到火线会触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刚装上好用的。就是担心待机太费电。还有这个火线是关不断了是吧,维修灯具时碰到火线会触电 ...

测试过了,待机是微安级的。用万用表才能检测到电流,功率计检测不到。

火线是不关断的。维修时需要断电。但即使不断电,按设计的电路结构只要不按开关,理论上也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微动上面趴着的这个贴片零件……

估计是防止随着使用,开关接触不良的时候双击之类的情况出现。

楼主:
测试情况:
待机电流小于0.1mA(100μA)。
主控开关的配对逻辑不如上次的7.8元常新牌的,只有长按三秒后指示灯进入闪烁状态,然后配对开关。而之前常新的可以以长按状态识别配对出只开或只关的遥控开关。
常新的主控开关平时待机时是暗蓝色,打开时开关亮蓝色。
这款则是无论开关,指示灯都不亮,只有配对时进入闪烁状态。
分控开关按下后有一秒左右的持续发射时间,此时连按是无效的,这对快速开关调档的灯具很不友好。但主控开关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购入了2个,第1个到了,实测一点都不灵敏,可以说是完全没法用,基本可以丢垃圾桶了。第2个还没到。
这次的没有上次那个好,上次分享的那个10多块的,灵敏度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情况:
待机电流小于0.1mA(100μA)。
主控开关的配对逻辑不如上次的7.8元常新牌的,只有长按三秒后指 ...

常新的待机电流大吗?功耗大吗?我买的常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新的待机电流大吗?功耗大吗?我买的常新。

应该也是很小的!我用功率机都测不到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新的待机电流大吗?功耗大吗?我买的常新。

也是微安级别的,实测还要小于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购入了2个,第1个到了,实测一点都不灵敏,可以说是完全没法用,基本可以丢垃圾桶了。第2个还没到。
这次的 ...

我用信号测试器测试的结果是,原先那种信号强度几乎高于现在这种三倍以上。
但是原先那种我在L形排列的三个屋子最远端测试,无法控制到开关,可是这种却可以灵敏的控制,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经测试,如果LED灯具两端不并联电容,关闭灯后会间隔几秒闪亮一下,共闪烁两下,然后不再闪亮。
此前那款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补充测试:如果在灯关闭状态断电,再次接通交流电的时候,灯会闪亮一下。无论有没有并联电容。
如果在灯点亮状态断电,那么再次接通交流电的时候,灯不会闪亮。

???

网友:
我觉得希崖面板的质感和按压手感比常兴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购入了2个,第1个到了,实测一点都不灵敏,可以说是完全没法用,基本可以丢垃圾桶了。第2个还没到。
这次的 ...

刚到手的另一个,随意贴到手电池就快没电,遥控距离短,效果差。换了电池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防止随着使用,开关接触不良的时候双击之类的情况出现。

延时用的,怕按的时间不够长,发射时间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信号测试器测试的结果是,原先那种信号强度几乎高于现在这种三倍以上。
但是原先那种我在L形排列的三 ...

这种用3v的电池,发射功率肯定没常新的12v电池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手的另一个,随意贴到手电池就快没电,遥控距离短,效果差。换了电池后一切正常。。。 ...

出厂前就装上电池的,要是一年没卖掉,电池都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购入了2个,第1个到了,实测一点都不灵敏,可以说是完全没法用,基本可以丢垃圾桶了。第2个还没到。
这次的 ...

把送的电容并在灯上试试,我的并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