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SANDISK开卡失败

楼主(2020-05-24):
新手学习下,请教大佬指点指点!

Q0405A  Q0123A   P0920A一直显示   Download ISP  等最后显示DOWNLOADISP2 CHANNEL0 FAIL(402)  CASE : Check Pretest Fail  (0x30)
O0825A    一直显示   Pret_CompareCapacity Fail(3E1)  CASE : Check Pretest Fail  (0x30)

其他版本显示Compare Flash Fail(03)

网友A:
这不是后贴的吧找0609A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后贴的吧找0609A看看

Compare Flash Fail(03)

网友:
我的闪迪05466 64G+2246XT就是用的Q0123A开的啊

网友B:
Compare Flash Fail(03)  没焊好?颗粒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are Flash Fail(03)  没焊好?颗粒有问题?

120固态盘突然就开不开机了  没有维修焊过,原盘带两个。怎么确定是哪个坏,还是都坏了

网友:
用p0426版本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开卡成功。用Q0123A版本,开卡时候容量选自动,有两次错误ch0 ce7  ;ch1  ce2,在后来设置时候将pretest/channel 设置成
ch2  ce/all ce 开卡成功后,再设置ch3 ce/all ce,开卡成功, 再设置ch1 ce/all ce,开卡成功, 再设置ch0 ce/all ce,开卡成功,最后都设置
为all ch  all ce最后成功开卡成功

网友:
能给发一下你的这个开卡工具包吗

网友(2022-03-18):
可以告知下怎么短接吗?电脑一直不识别

网友:
没见过这种15106,下面还有9DDJ标识。

网友:
9DDJ是后打上的吧,闪迪片到底如何呢?现 在二手的MLC闪迪的很多呀

网友(2023-02-15):
我貌似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