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下雨天增多 卸掉火花塞给发动机排水靠谱不?

楼主(2020-05-24):
进气歧管有没有泡水  有泡水清洗   检查机油有没有进水  防冻液一般压力是平衡的 把副水壶的水换掉就行了

至于发动机 正常来说进不了水 除非 从进排气歧管进入  如果 是 排气歧管 倒是不用特意清洗  把进气道清洗干净就行了吧

如果是水多还好 如果泥巴多   我琢磨能不能 发动机不动 然后  用自来水直接从进气歧管冲   一直冲到排气管跑水  把泥水冲干净后   拧掉火花塞  然后 用手摇动曲轴  把水排出  之后不装火花塞 发动车子 用启动电机带动活塞把水排出  当然 能抽干净更好  比如用注射器抽

都OK后 发动车子 怠速让车继续热车  烘干水分

不知道这样不拆发动机的清洗方式靠谱么

我自己琢磨的   然后最后 循环一下 把机油换了就OK了

网友:
这么干估计你的发动机可以直接卖废铁了

网友:
缸体会损伤 划痕  ,也会有液体杂质遗留,且自来水杂质也不少

网友A:
这么干估计你的发动机可以直接卖废铁了。。。泡水后不能打火,直接发动机全部拆开用机油洗才有点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干估计你的发动机可以直接卖废铁了。。。泡水后不能打火,直接发动机全部拆开用机油洗才有点戏 ...

打火坏发动机是因为水不能压缩 摘掉火花塞应当就可以了 水从火花塞那个洞排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火坏发动机是因为水不能压缩 摘掉火花塞应当就可以了 水从火花塞那个洞排出来 ...

发动机是不能见水的,尤其有泥沙进去就完蛋了。从来没听说过水洗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是不能见水的,尤其有泥沙进去就完蛋了。从来没听说过水洗发动机 ...

那用酒精冲洗? 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B:
其实发动机除了水路外,其他地方不是完全密封的,你从进气歧管进水排气管出水,发动机就要大修了,内部进泥的概率非常小,进气有滤芯,排气有三元,和石棉,没有发动的情况下拆火花塞发动排水,然后清理进气系统更换机油发动机本身基本不会有问题,出问题的往往是中央控制系统或ECU泡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发动机除了水路外,其他地方不是完全密封的,你从进气歧管进水排气管出水,发动机就要大修了,内部进泥 ...

那就用酒精冲洗下 如果干净的话 就 吹干线路就行了看来  一般ECU 短时间泡水问题不大  不放心就拆了以后酒精清洗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用酒精冲洗下 如果干净的话 就 吹干线路就行了看来  一般ECU 短时间泡水问题不大  不放心就拆了以后 ...

你是什么情况要这干?说下他们去河里玩水淹缸的常规操作,1找别的车把车从水里拉出来,2拆掉火花塞,有条件抽,没条件直接打火把水喷干净,3空滤湿了,想办法弄干,有就换,4点火电路的水弄干净,5装复打火
没办法,用水从进气冲到排气
在城市里就没毕要去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情况要这干?说下他们去河里玩水淹缸的常规操作,1找别的车把车从水里拉出来,2拆掉火花塞,有条 ...

我也没进水就是看好多人都进水了 想想这样可行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进水就是看好多人都进水了 想想这样可行不可行

可行,但有保险,要走保险的话就不能这样了吧,你说广州吧,又是好多车,我朋友他们开二蛋去山里玩,有时出问题,救援车也到不了,就只能自己干了,只要不冲缸,这样没事,反而拉到4s店等上一段时间,可能还没这么好,机油进水换几次就是了,跑下高速,让箱体内的水份蒸发出来,以前给人搞过台摩托车车,一直短途2公里,年久又不换油,箱体油面以上,全是小水珠

网友:
可行,没泡太久没进泥,修车的就是这样弄的!泡水车最大的问题是电路腐蚀可靠性降低或损坏,发动机熄火泡水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排水换机油就好!

网友:
没泡多久是这么干的,但也没用放水去冲洗这个程度。

网友D:
用手摇动曲轴就是个技术+力气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摇动曲轴就是个技术+力气活啊。

你把火花塞卸掉 曲轴相当好摇 你要非说装着火花塞密封 那是不好摇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把火花塞卸掉 曲轴相当好摇 你要非说装着火花塞密封 那是不好摇动

我是说怎么摇不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怎么摇不动呢。。。

195柴油机,不开减压能摇动?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5柴油机,不开减压能摇动?一个道理

柴油车估计要拧掉喷油嘴吧 柴油车没火花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柴油车估计要拧掉喷油嘴吧 柴油车没火花塞

带手摇的有减压的,比如以前的4缸农用旋耕机!排气门微微打开点点。汽油机也有,不多见,200排量的吉雷拉踏板发动机带了,减少起动机转起来时的负担,还有400单缸就很多都带了,手动或离心自动,脚踩比125都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