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软解dtmf双音多频

楼主(2020-05-24):
原来有个硬解析模块,这次软解码

用audacity生成dtmf,录制到手机里

用arduino来软解码,解析出来的结果正确

网友:
亲切的双音多频,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缩写了。

网友:
没看懂搞了个啥 2333

网友:
你这怎么和arduino连接?耳机线?还是给arduino装mic ?
另外,其实手机打开拨号键盘音,按数字就有DTMF声音,不用录。而且手机里就有这种解码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