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元店里的两元插排

楼主(2020-05-24):
什么也不说了,大家自己看,

网友:
这做工,也就值两块

网友:
还是以前陶瓷内里的实在,虽然外壳不怎么样,接触也一般般
但是陶瓷绝缘,不易变形,断裂和起火,还有弹簧盯着接触还还凑合。

网友:
用料肯定不会好,容易遇到铁触点。需要加装220伏耐压1到2安PPTC自恢复保险丝,空间够的话塞电风扇倒计时机芯替代开关。实在想不到用法,当买一套外壳,里面弄可调电源板,开合适孔显示电压电流等也不错。

网友:
铁片和再生塑料,别给自己制作危险。扔了吧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销毁了吧

网友:
不敢用,果断扔。

网友A:
赌10个M币。不是铁皮。300w还是扛得住。

网友:
这做工,感觉排插就是一次性的,连以前的老排插都不如。花点钱买个好的能用好长时间,而且安全。生命诚可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赌10个M币。不是铁皮。300w还是扛得住。

不用赌,我只敢拿它点小夜灯,或者给手机充个电,再大点,是真不敢,